跪求:如何用AVR(MEGA16L)单片机控制电机的启/停和电压?【恢复】

楼主(2009-01-10):
1 如何用AVR(MEGA16L)单片机控制电机的启/停?
2 如何用AVR(MEGA16L)单片机控制电机的电压?由单片机的输出值(或脉冲序列)来控制电机的电压。电压控制范围在2-5V。

网友:
这不是一个电机软件起动的装置吗?哈哈,本人以前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若需要请QQ联系!

楼主:
谢8楼兄弟

网友:
24V的直流无刷,楼主可以看看本论坛分坛“四轴飞行DIY”,上面有很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方法的资料和原理图。

网友:
楼主,你能怪别人吗?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虽说是网络,但也得有个尊严吧!

网友:
楼主怨不得别人,“跪求”一词确实让人看着别扭。时代在走向文明民_主,不会退到奴隶社会去的。
来一起学技术,欢迎,但请先学会不卑不亢地做人。

楼主:
二楼“em78p458”那种骂别人的,别人心里就在骂他娘
回复ywl0409 老黄牛:我们学过C8051,没有教过AVR与51,想试试。
我调速的电机是24V供电的直流无刷电机,调速电压在2-5V。

网友:
看看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你们的学校是教AVR的单片机吗?教不教51的单片机呢?

网友:
本回复初审不通过,正在等待阿莫站长最终审核。

请点击此处查看详情(如对本处理结果不满意,请根据详情描述的方式投诉与申斥)。本回复的内容在审核通过前暂时屏蔽。

谢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网友:
楼主不要说“跪求”!让人瞧不起。
你要先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电动机是什么电动机(交流,直流,步进,无刷)种类太多了控制方式都不一样,不知道你要控制那种电机的起停
控制电机的电压,电压控制范围在2-5V,直流有刷电极的调速控制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如果只是单向转动,你可以用一个LM317输出控制,M16用PWM积分出控制电压控制LM317的adj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