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TFS的C盘上,启动时进入DOS的Ghost界面,有什么好方法?【恢复】

楼主(2009-01-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忘了加句:支持各种文件系统格式,NTFS,FAT32,等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

分享我一直在用的东东。

压缩包内有一个引导文件grldr和一个文件夹boot。

包解压到系统盘根目录,譬如C:\

然后修改系统盘根目录下的windows操作系统启动配置文件boot.ini,在最后加一行

C:\grldr="顺便什么东西你喜欢的用来提示你"

最后这个文件有点类似这样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C:\grldr="GRUB"

注意这个文件是隐藏的,你要显示隐藏文件才能看到它。

boot目录下的两个文件夹:

grub下是grub的引导菜单文件MENU.LST

img目录下是软盘映像,其中的G2003.IMA是GHOST,支持NTFS。

使用这些映像的方法就是在MENU.LST加入入口

4个语句:title,kernel,initrd,boot

譬如:

title Ghost

kernel (hd0,0)/boot/img/memdisk

initrd (hd0,0)/boot/img/G2003.img

boot

注意memdisk这个文件是引导软盘映像的关键,更改不同的*.img

可以使用不同的软盘映像。

压缩包内的Menu.lst只有两项,进入DOS和回到Windows系统菜单。

要Ghost的可以自己添上。

========================================================

default=0

timeout=30

title DOS

kernel (hd0,0)/boot/img/memdisk

initrd (hd0,0)/boot/img/boot.img

boot

title Back to NT Boot Menu

rootnoverify (hd0,0)

chainloader +1

boot

网友:
建议将本贴移至电脑区

网友:
装ghost的最新版本,支持NTFS。

网友:
我一路以来都用“矮人DOS工具箱”,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阿莫可以google一个玩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MAX DOS 5.0 ,恢复系统挺方便

网友:
MAXDOS支持NTFS的,进入ghost界面足以,还可以格C盘,要想支持更多的dos工具可以从U盘启动,下个老_毛桃的U盘启动工具,很easy的

网友:
GRUB4 for DOS就用这个。你可以去看看ghost中。大部分都是用GRUB的。在C盘中有GRUB内容。进行了多重引导。还需要一个虚拟软盘来放DOS。网上转贴:

安装步骤(请在NT环境下进行安装):

1、运行GRUB_Climbing_V4.exe自释放包,将所有文件释放到C:\Boot\Grub目录下(默认)。

解压缩后会自动运行install.cmd批处理,默认将支持RealTek 8139网卡的grldr安装到系统的

boot.ini中。

安装步骤大体如下:

(1) 复制C:\Boot\Grub\grldr文件到C:\。

(2) 修改Boot.ini,添加下面一行:

c:\grldr="启动GRUB"

(3) 自动调用记事本编辑boot.ini。

2、根据实际情况修改C:\Boot\grub\menu.lst(英文字符界面)和menu.chs(中文图形界面,有些

显卡不支持),设置你的Grub启动菜单。注意:grldr默认在(hd0,0)/boot/grub下寻找menu.lst作为

默认的启动菜单(暂时无法通过命令行方式指定,但 bean123编译的版本支持preset-menu功能,

会自动寻找各分区的/boot/grub/menu.lst)。而grub.exe可以通过 --config-file=FILE方式来指定启

动菜单。例如:

grub.exe --config-file=(hd0,1)/boot/grub/menu.chs

3、将相应的软盘映像等启动文件按照menu.lst的配置情况组织到相应目录。

4、重新启动计算机测试Grub是否运行正常。

其它说明事项:

==============

1、 C:\Boot\Grub目录下还有很多个以网卡命名的子目录(注意:SPLASH目录中存放的是背景图

案),每个子目录中存放的是支持该网卡网络启动的 grub编译,请根据你要使用的网卡将该目录下

的grldr文件覆盖复制到c:\目录(默认安装的是支持rtl8139网卡的grub编译版本)。

2、 C:\Boot\Grub目录下的chgnic.bat用来替换当前的grub版本为支持不同的网卡版本。例如,你想

将默认的支持rtl8139网卡的版本替换为支持Intel Ethernet Express 100 Pro的网卡,那么在c:\boot\

grub目录下运行:

chgnic eepro100

chgnic.bat 可以运行于纯DOS环境,它只是将支持对应网卡的grldr文件复制到C:\,并不修改boot.ini

文件。要想运行完整的安装,请于NT环境下运行当前目录下的install.cmd,不带参数运行将默认支

持rtl8139网卡,如想安装特定网卡,请以对应的网卡所在目录名为参数,例如:

install.cmd eepro100

完整的受支持的网卡列表请参考本目录下的readme.netboot

C:\boot\grub\bean目录保存的是由DOS联盟论坛的Bean123网友编译的支持所有网卡网络启动的

Grub编译(但去掉了中文支持、NTFS支持、光驱启动支持等功能)。详细说明请参考下面这个链

接:

http://dos.e-stone.cn/dosbbs/dispbbs...D=13831&page=1

感谢bean的无私奉献!

3、Grub中文页:http://159.226.20.15/grub_chs/index.html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Grub详细的使用方法及相关下载,感谢Gandalf!

4、Grub for DOS/NTLDR主页:http://newdos.yginfo.net/grubdos.htm

在这里你可以追踪到Grub for DOS的最新开发情况,感谢不点(tinybit)和Wengier!

c:\boot\grub\README_GRUB4DOS.TXT为Grub for DOS的说明文件。

5、GNU Grub官方站点:http://www.gnu.org/software/grub

GNU Grub官方参考手册:http://www.gnu.org/software/grub/manual/grub.html

6、制做Grub引导光盘的方法:一定要使用mkisofs来制做,用微软的cdimage暂时还没有找到制做

方法。

大致步骤:

(1) 建立files目录(这是光盘的根目录)。

(2) 将有关grub的所有文件(例如memdisk.gz,menu.lst等)放到files\boot\grub目录下,其中,

要把光盘的引导文件(stage2_eltorito)放到这个目录下。

(3) 将光盘上的其它文件以files目录为根组织到files目录下。

(4) 在files目录的上一级目录执行下面的命令:

mkisofs -R -b boot/grub/stage2_eltorito -no-emul-boot -boot-load-size 4 -boot-info-table -o grub.iso files

(5) 该命令运行的结果将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grub.iso,请首先在虚拟机中测试是否正常。

(6) 希望大家继续研究用grub引导光盘的制做方法,争取解决grub引导光盘与diskemu不兼容的问题。

我制做的MS-DOS 7.10 + GRUB FOR DOS启动软盘系列下载:

1、Climbing制做的MS-DOS 7.10 + GRUB FOR DOS 1.44MB启动软盘(支持rtl8139等数种常见网卡

网络启动)

2、Climbing制做的MS-DOS 7.10 + GRUB FOR DOS 2.88MB启动软盘(支持比1.44M更多的网卡网

络启动,适合于做到启动光盘上运行)

3、Climbing制做的MS-DOS 7.10 + GRUB FOR DOS 5MB启动软盘(支持所有网卡网络启动,适合

放到启动光盘上)

下载后用最新版本的WinImage打开写入软盘(或者编辑)。

================================================================

我制做的无忧启动盘改进版(Grub引导)及Diskemu引导盘的制做方法(2004年9月22日版)

在日常工作中,我一直使用自己制做的无忧启动盘的改进版,一般我都是制做一张200M的启动光

盘,集成了无忧启动盘3.1的所有功能,然后再加上其它一些功能强大的启动盘,这些启动盘包括:

1、Bart的Network Boot Disk系列。由于我的工作环境网络十分发达,大部分的系统安装和维护工作

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因此我十分强调启动盘在DOS下访问网络的能力。而在实际使用中,我感觉

Bart的Corpnet系列的启动盘是最好用的。

2、 DOS联盟论坛的高手们制做的实用启动盘,例如余振中(yzz163)制做的同时支持NetBEUI、IPX

ODX、Packet的网络启动盘(同时支持Ghost 8.0的多播克隆),Wengier的MS-DOS 7.10超级通用

启动盘,biolover网友制做的超级系统修复软盘等。

3、杀毒软盘及杀毒软件系列,包括瑞星的DOS杀毒盘,江民KV2004的DOS杀毒盘,金山毒霸6的

DOS杀毒盘、VRV的DOS杀毒盘。杀毒软件包括:F-prot For Dos的杀毒软件,McAfee的DOS杀毒软

件。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我常用的DOS工具,你会发现,我的光盘只是工作于DOS环境的,很少有

Windows下的东西,而且我的光盘没有使用说明,所有的功能差不多都集中在启动菜单中,靠你的

经验判断它如何用吧。

下载:>> Climbing制做的无忧启动盘改进版2004年9月22日版本(Grub引导) <<

感谢useronce提供空间!

iso文件的大小是192MB,MD5:2011078b3ab7a56401108a2c3c77c2a1

这张光盘同时有一个diskemu的引导版本,由于两张光盘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引导技术不同。所以我

只公布一下制做diskemu引导光盘的方法,你可以按步骤自己制做:

1、将上面的光盘下载到本机,然后用WinRAR打开ISO文件,将所有的内容解压缩到d:\wuyou\files

目录下。

2、下载我定制的无忧启动光盘Climbing改进版ISO文件制做工具包(点击下载,不超过500K),下

载完成后,直接运行将所有内容解压缩到d:\wuyou目录下。

3、根据readme.txt的说明及你的需要修改cdimg.cmd文件。

4、请确保在2000/xp/2003环境的DOS方式下,进入d:\wuyou目录,然后运行:

cdimg

5、成功!

由于Diskemu和Grub使用了不同的光盘制做工具,而两个工具制做的光盘文件系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diskemu无法在mkisofs的光盘上正常运行,同样的,grub也无法在cdimage的光盘上正常运

行。其它的,两个盘功能几乎完全相同。

网友:
楼上推荐的东东要支持NTFS吧,不然如何恢复?

网友:
推荐用MaxDos,我用过最方便的。

网友:
GRUBA是正道,作linux也行

网友:
可以考虑再一个比较小的FAT,FAT32分区(例如100MB)的分区,然后把相关的DOS启动文件,GHOST程序放在这个分区,再修改C盘下的BOOT.ini文件。这样就可以出现两个启动菜单了。好像有个vfloopy的程序。

网友:
用这个“虚拟启动软盘设置程序”

首先安装了它,然后在系统启动时就有两个菜单: 一个进入 windows XP ,或进入 Dos ghost

我平时重装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我好少备份或恢复~~呵呵~~

网友:
MAXDOS还支持网络镜象,X200支持U盘启动的,用SD卡做的也可以,X200带有读卡器很方便

网友:
去DOShome网站下载一键GHOST还原系统, 安装好就有你需要的功能了~~

说明: http://doshome.com/help/1KG/LIST_HD.HTM

下载: http://www.newhua.com/soft/33492.htm

本贴被 st805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0:45:28.

网友:
做这个我有太用经验了.我是用的GRUB4 for DOS,十分不错的。所有菜单都可定制,不过步骤有点多

本贴被 kevinzcp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0,10:39:49.

网友:
ISOEMU NTFSDOS等,GHOST启动可自动识别NTFS

网友:
装个MAXDOS吧,ghost已经包含在内了,这个不是最新版的,最新版的可以到官网去下Http://MaxDOS.Net

网友:
做个小的启动U盘吧,也不占用地方,想恢复系统就用U盘启动,小容量的体积价格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