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闲得无聊,发一个我写的简单并口信号发生器,可产生指定数量的方波【恢复】

楼主(2009-01-10):
去年写的东东,在公司一直用着,还不错.发上来给需要的朋友.

可任意组合产生任意脉宽的方波,关键是可以指定方波的数量和输出计数功能.

楼主:
在U盘备份中找到了源码,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如果出现删除不了的情况,用GiveIO文件夹中的工具,选"Stop Driver"再"Remove Driver"就行了.代码对此做了简单处理,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3楼]: 网上有这个工具,以前搜过,好像叫个"并口开发调试工具包V2.0",用来试并口发送数据的.可以发送数据串,而且循环发送

-----------------------------------------------------------------

我们公司用法是接到一个继电器上(USB供电),输出测试脉冲接到设备上测试用的,需要对脉冲个数进行计数,所以用不到数据功能.

这个代码不小心弄掉了(格式化硬盘丢了),我是参考的HJTAG网站上的代码

最近看到 armok 公布了雕刻机的并口例程,可以参考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9681&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谢谢楼主!收下了

能实现楼上的功能更好呵呵

网友:
有意思,想到一个功能,能不能实现一下:用一个数据串,产生不同波形可否?

比如,选择一个数组:{0x01,0x8f,0x03,0x05,0x.....},选择间隔周期,然后在并口的8bitPORT,连续、循环输出???,,,,,

(估计是个特殊的功能要求^_^b)。

网友:
功能看上去很实用

网友:
怎么用,使用说明呢?

网友(2010-03-27):
有意思,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