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T7920液晶上任意删除一个字符【恢复】

楼主(2009-01-10):
怎样在ST7920液晶上任意删除一个字符(包含中文和英文)

网友:
全册一行
再重写不册的那些

网友:
在指定位置写个空格就好了

网友:
【2楼】 chess01 8202R
积分:100
派别:
来自:隆回人在深圳
 在指定位置写个空格就好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可以,英文就有些麻烦了。
因为ST7920一个字符地址对应两个字节,即一个汉字的位置。但是对应半角英文字符,却是两个英文字符。如果要删某地址的第二字节处的英文字符,就不能用写空格的方法了。

楼主:
难道除了全部重画外,就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2009-03-12):
就和【3楼】 i387DX 说的,英文是两个空格,中文也是两个空格,
写进两个空格就行了,本来中文和英文都是写进去两个空格,没有什么问的.
主要就是英文时,你想删哪个英文.
如果是第一个英文就写一个空格,
是第二个的话,那就先存那两个到一个暂存数组,清了之后再写进保留的,这样就OK了.

网友(2012-04-16):
既然选了st7920,在享受它的字库方便之时,也得忍受它的不便,米有全是好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