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人机界面到底给用那种软件啊,我糊涂。。。【恢复】

楼主(2009-01-11):
我最近也需要弄个人机界面,我看了坛里的留言,觉得用vc可能比较好, 但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想脱离windows,那么这样的话用vc是不是就不行了?  还有如果我只是想在LINUX下做个简单的人机界面都用什么比较好呢?如果要做电子产品的开发,那是不是以后一定会遇到设备驱动的开发,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了解操作系统?

网友:
界面跨平台就暂时不要想了,那是一道比较远的风景。

网友:
C++Builder,上手简单象VB,又是C语言,可以向VC过渡,可以继续深钻C++,还可以用同样的语言开发下位机,一勺烩。

楼主:
谢谢回复。

十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现在我要短时间能完成的。。。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我只要做一个简单的上位机与单片机的通信界面,用labwindows可以实现吗 ?

我不想用vb,但据说vc还是有点难度的,我想短时间做出来,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别说,还真没感觉到LINUX下图形开发困难,倒是WINDOWS下开发要放厚厚一打资料!

网友:
一般的工程人员在UNIX(包括LINUX)下面开发图形界面简直就是个恶梦.如果把WINDOWS下写界面的难度类比为VB的话,则比UNIX下写界面比VC还要难十倍.除非你是个专业的UNIX界面开发人员.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LINUX下常用GTK+/GNOME(用GLADE),或者通用的WxWidget。

网友(2009-03-10):
呵呵~~ 是 我肯定用VB

网友:
想跨平台目前感觉只有JAVA比较适合。

网友:
Qt,比较合适开发跨平台GUI,而且应用比较广

网友:
在Linux下开发GUI界面比windows简单啊~~~~~~~
如QT, 信号与槽结构,事件映射及其方便高效, 比VC好用不知多少倍!!!

还有JAVA, 一样是跨平台的~~~~~~~一样比VC等方便容易!!!

而且可以在windows设计, linux下使用~~~~~~

【3楼】 rainyss 这样吓人, 倒是windows下开发比在linux下开发难10倍才对~~~~~

看看VC的资料就知道, QT简洁易懂, 看完VC的资料相当于看完整个linux的资料了~~~~~~~~~~

只不过我们意识上都建立在windows的基础上了而已, 开发什么都DirectX, 有兴趣找个OpenGL看看, 功能超强, 语法却超通俗~~~~~2D/3D都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
delphi也是跨平台的啊
Linux也可以用的 啊

网友:
要开发的快,,就用LABVIEW吧..别的没什么好的...
好像LABVIEW有LINUX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