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编译有错误,重复定义了__semihosting_swi_guard,为什么会这样? 【恢复】

楼主(2009-01-11):
...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本贴被 abs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15:50:00.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怎么解决???

楼主:
L6200E: symbol __semihosting_swi_guard mutiply define (by use_semi.o and use_no_semi.o)

这个就是存在...

网友:
调用了ADS的库函数了,需要重写一些接口函数.具体参考ADS手册

有点罗嗦.用LPC2148就好办
ZLG上有例子,下来看看吧

网友(2010-05-25):
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
Error: L6200E:Symbol _semihosting_swi_guard multiply define(by use_semi.o and use_no_semi.o)
出现这么一个错误,不知怎么修改,程序里找不到_semihosting_swi_guard ,也不知道use_semi.o和use_no_semi.o是哪个文件编译出来的,朋友们碰到过吗?

具体:
用的是CH374U带HUB的小板,主机用LPC2378,想调试读写U盘
已完成:1、加载程序库CH374HF9.LIB
        2、按照CH374LIB.ZIP中的LIB9-EXAM6移植
        3、SPI格式查询方式
很是着急,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2010-12-14):
试试:
在startup.s里注释掉   IMPORT 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在target.c里注释掉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我用的周立功的模板

网友:
或者保留上面两行,程序中不用到semihosting相关的东西

网友(2012-10-13):
引用 网友A:
试试:
在startup.s里注释掉   IMPORT 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在target.c里注释掉    #pragma import(__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