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好的红外寻线小车,由四路避障小车改变而来,有视频,图片【恢复】

楼主(2009-01-11):
原理完全同红外避障,区别是传感器的位置不同,程序略做修改.

我用洞洞板固定红外反射传感器,红外线发射管用稍长热缩套管,目的是限制发射角度,可根据轨迹线的宽度和传感器高度而定.

发射功率的调整是调节38khz载波的占空比,不需要改变电阻,而直接使用固定电阻,可靠性大大提高.现在我设置的占空比是12.5%,发射电流不变,1.5ma,黑线用的是电工胶带,强烈吸收光线.白线就是地板.

从实验效果看,3个传感器的安装位置相对黑线宽度过大,另外程序也很简陋,这引起小车左右调节幅度较大.

视频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16367883/v.swf

楼主:
程序由四路避障程序修改而成,连变量名称都没改.前,左,后避障传感器现在对应中,右,左三路寻线传感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C5410AD.H"

#include "sio.h"

#define MIN9MS 0x0120       //9ms中心是0x0159

#define MAX9MS 0x01a0

#define MIN45MS 0x0090       //4.5ms中心是0x00ac

#define MAX45MS 0x00d0

#define MIN225MS 0x0040       //2.25ms中心是0x0056

#define MAX225MS 0x0080

#define MIN056MS 0x000e       //0.56ms中心是0x0015

#define MAX056MS 0x001b

#define MIN168MS 0x0020       //1.68ms中心是0x0040

#define MAX168MS 0x0060

sfr ISP_CUNTR = 0xE7;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IR_FRONT = P3^3;

sbit IR_LEFT = P3^4;

sbit IR_RIGHT = P3^5;

sbit IR_BACK = P1^3;

sbit IR_OUT = P1^0;

sbit PWM0 = P3^7;

sbit MOTO_IN_A1 = P1^7;

sbit MOTO_IN_A2 = P1^6;

sbit MOTO_IN_B1 = P1^5;

sbit MOTO_IN_B2 = P1^4;

bit power_stat;

static unsigned char car_stat;  //小车状态:0,停止;1,前进;2,后退;3,左转;4,右转;ff,自控寻线模式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led_mod_table[3][20] = {

   {1,0,0,0,0,0,0,0,0,0,0,0,0,0,0,0,0,0,0,0},

   {1,0,0,0,1,0,0,0,1,0,0,0,1,0,0,0,1,0,0,0},

   {1,0,1,0,1,0,1,0,1,0,1,0,1,0,1,0,1,0,1,0}

};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mod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tick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ptr = 0;

#define IR_SIGNAL_TOTAL 21

#define IR_SIGNAL_VALID 18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ir_table[IR_SIGNAL_TOTAL] = {

    1,1,1,0,0,0,0,0,0,1,1,1,1,0,0,0,0,0,0,0,0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de ir_check_table[IR_SIGNAL_TOTAL] = {

    0,0,0,0,1,1,1,0,0,0,0,0,0,1,1,1,1,0,0,0,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ir_pt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front_signal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back_signal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left_signal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right_signal = 0;

static bit front_obj = 0, back_obj = 0, left_obj = 0, right_obj = 0;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v) {

  while (v--) {

  }

}

/*

 * PCA中断计数,根据位置判断信号区域和定义,位置0表示初始,1代表引导码信号,2表示引导码间隔,

 * 3表示第一个bit的信号,4表示第一个bit的间隔,以次类推...

 * 更具体见对应的红外线协议.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pca_tick;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pca_int_count;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pca_int_total;    /* 根据引导头确定总长度 */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period;   /* 红外信号占或空周期计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data_buf[6];  /* 红外线协议数据缓冲区 */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ccap1;        //PCA0上一次的的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frame_dog;  //红外帧看门狗,限定时间未接收完成清除工作

void time0_isr()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tmp;

    if (ir_table[ir_ptr++]) {

        IR_OUT = 0;

    } else {

        IR_OUT = 1;

    }

    ir_ptr %= IR_SIGNAL_TOTAL;

    tmp = ir_check_table[ir_ptr];

    if ((!IR_FRONT && tmp) || (IR_FRONT && !tmp))

        front_signal++;

    if ((!IR_LEFT && tmp) || (IR_LEFT && !tmp))

        left_signal++;

    if ((!IR_RIGHT && tmp) || (IR_RIGHT && !tmp))

        right_signal++;

    if ((!IR_BACK && tmp) || (IR_BACK && !tmp))

        back_signal++;

    if (ir_ptr == 0) {

     //   com_putchar(front_signal);

        if (front_signal>= IR_SIGNAL_VALID)

            front_obj = 1;

        else

            front_obj = 0;

        if (back_signal>= IR_SIGNAL_VALID)

            back_obj = 1;

        else

            back_obj = 0;

        if (left_signal>= IR_SIGNAL_VALID)

            left_obj = 1;

        else

            left_obj = 0;

        if (right_signal>= IR_SIGNAL_VALID)

            right_obj = 1;

        else

            right_obj = 0;

        front_signal = 0;

        back_signal = 0;

        left_signal = 0;

        right_signal = 0;

    }

}

void time0_initialize(void)

{

    TMOD &= ~0x0F;      /* clear timer 0 mode bits */

    TMOD |= 0x02;       /* put timer 0 into MODE 2 */

        TH0 = 0x5C;         /* 256 - XTAL*dur/T1_12/1000000, dur=定时器的周期,以us为单位*/

        TL0 = 0x5C;         /* 100us */

    PT0 = 0;            /* 时钟0中断低优先级 */

        TR0 = 1;

        ET0 = 1;

}

static void wakeup (void) interrupt 2

{

}

static void pca_isr (void) interrupt 6

{

    unsigned char i, j;

    if (CCF1) {

        CCF1 = 0;   //清PCA1中断标志

        LED1 = IR_RIGHT;

        LED2 = IR_RIGHT;

        if (!pca_int_count) {   //第一次收到信号

            if (!IR_RIGHT) {

                ccap1 = pca_tick * 256 + CCAP1H;

                pca_int_count++;

            }

        } else {                //已经收到一些信号

             period = pca_tick * 256 + CCAP1H - ccap1;

             ccap1 = pca_tick * 256 + CCAP1H;

//com_putchar(period / 256);

//com_putchar(period % 256);

            if (pca_int_count == 1) {

                if (period < MIN9MS || period> MAX9MS) {  //9ms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else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ca_int_count == 2) {

                if (period> MIN225MS && period < MAX225MS) { //2.25ms

                    pca_int_total = 3;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eriod> MIN45MS && period < MAX45MS) { //4.5ms

                    pca_int_total = 67;

                    pca_int_count++;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else {

                if (IR_RIGHT) {

                    if (period> MIN056MS && period < MAX056MS) {  //0.56ms

                        if (pca_int_count>= pca_int_total) {  //帧接收完毕,下面进行有效性分析.

                            if (pca_int_total == 67) { //完整信号,含有引导信号,设备码8bit,设备反码8bit,命令字8bit,命令字反码8bit

                                if ((data_buf[0] ^ data_buf[1] == 0xff) && (data_buf[2] ^ data_buf[3] == 0xff)) {

                                    com_putchar(data_buf[0]);

                                    com_putchar(data_buf[2]);

                                    if (data_buf[0] == 0x40) {

                                        switch (data_buf[2]) {

                                        case 0x5F: //左

                                            car_stat = 3;

                                            break;

                                        case 0x5B: //右

                                            car_stat = 4;

                                            break;

                                        case 0x5A: //上

                                            car_stat = 1;

                                            break;

                                        case 0x5E: //下

                                            car_stat = 2;

                                            break;

                                        case 0x56: //菜单

                                            car_stat = 0;

                                            break;

                                        case 0x0:  //数字0

                                            car_stat = 0xff;

                                            break;

                                        case 0x12: //POWER

                                           // power_stat = ~power_sta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                   //重复信号,仅含有引导信号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else {

                            pca_int_count++;

                        }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else {

                    j = (pca_int_count - 3) / 2;

                    i = j / 8;

                    j = j % 8;

                    if (period> MIN168MS && period < MAX168MS) {  //1.68ms

                     //   com_putchar(0x01);

                        data_buf |= (0x01 << j);

                        pca_int_count++;

                    } else if (period> MIN056MS && period < MAX056MS) {  //0.56ms

                     //   com_putchar(0x00);

                        data_buf &= ~(0x01 << j);

                        pca_int_count++;

                    } else {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

        }

    }

    if (CF) {    //PCA计数溢出中断,19.6608MHZ晶体大约6.7ms溢出

        CF = 0;

        pca_tick++;

        if (led_tick++>= 10) {

            led_tick = 0;

            if (led_mod_table[led_mod][led_ptr++]) {

                LED1 = 0;

                LED2 = 0;

            } else {

                LED1 = 1;

                LED2 = 1;

            }

            led_ptr %= 20;

        }

        if (pca_int_count) {

            frame_dog++;

            if (frame_dog>= 15) {  //100ms后重新开始分析新的红外线数据包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

        }

    }

}

void auto_power_down() {

    delay(30000);

    ISP_CUNTR = 0x20;  //从AP复位并从AP执行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j;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0;

    P1M1 = 0xf0;   //P1.7~P1.4  强推挽输出

    EA = 0;

    power_stat = 0;

    time0_initialize();

    com_initialize ();    /* initialize interrupt driven serial I/O */

    com_baudrate (4800); /* setup for 1200 baud */

/*

    CMOD = 0x01;          // #00000000B,PCA空闲计数,PCA计数源=Fosc/12,PCA溢出中断(做一个定时器使用)

    CCON = 0x00;          //PCA中断标志清0,PCA停止计数

    CL = 0x0;

    CH = 0x0;

    CCAPM1 = 0x31;        //PCA1上升下降沿捕获

*/

    CMOD = 0x03;          /* #00000010B,PCA空闲计数,PCA计数源=fosc/2,PCA溢出中断 */

    CCON = 0x00;          //PCA中断标志清0,PCA停止计数

    CL = 0x0;

    CH = 0x0;

    CCAPM1 = 0x31;        //PCA1上升下降沿捕获

    CCAPM0 = 0x42;        //PCA0工作模式:8位pwm

    PCA_PWM0 = 0x00;

    CCAP0L = 0x20;

    CCAP0H = 0x20;

    EPCA_LVD = 1;         //允许PCA和低压检测中断

    car_stat = 0;

    pca_tick = 0;

    pca_int_count = 0;

    frame_dog = 0;

    EA = 1;                         /* Enable Interrupts */

    CR = 1;                         //启动PCA计数

    while (1)

    {

        if (power_stat) {

         //   auto_power_down();

        }

        if (left_obj || right_obj || front_obj || back_obj) {

            LED1 = 0;

            LED2 = 0;

        }

        switch (car_stat) {

        case 0: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0;

            break;

        case 0xff:

            if (!front_obj) {   //中线传感器检测到黑线

                MOTO_IN_A1 = 1;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1;

                MOTO_IN_B2 = 0;

                j = 50000;

                while (j) {

                    j--;

                    if (front_obj)

                        break;

                }

            } else {

TURNLEFT: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1;

                MOTO_IN_B1 = 1;

                MOTO_IN_B2 = 0;

                j = 1000000;

                while (1) {

                    j--;

                    if (!front_obj) {

                        goto EXIT;

                    }

                    if (!left_obj)

                        goto TURNLEFT;

                    if (!back_obj)

                        goto TURNRIGHT;

                    if (j == 0)

                        goto EXIT;

                }

TURNRIGHT:

                MOTO_IN_A1 = 1;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1;

                j = 1000000;

                while (j) {

                    j--;

                    if (!front_obj)

                        goto EXIT;

                    if (!back_obj)

                        goto TURNRIGHT;

                    if (!left_obj)

                        goto TURNLEFT;

                }

            }

EXIT:

/*

            MOTO_IN_A1 = 0;

            MOTO_IN_A2 = 0;

            MOTO_IN_B1 = 0;

            MOTO_IN_B2 = 0;

            delay(50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PCON |= 0x01;

    }

}

网友:
UP,这等好帖没人顶

网友:
牛, 这么快就做好了

楼主:
电路图完全同四路避障,本来就是这个板开发的.区别只是传感器安装位置.电路图在另外一个贴子里,再引用一下.

<br>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6184.pdf(文件大小:37K) (原文件名:红外避障模块.pdf)

网友(2009-03-23):
请问你的电机是怎么进行调试的。。达到什么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9):
我顶……
这么全的资料上哪找,唯有兄台此处可寻!

楼主(2009-08-03):
电路图已经传上去了.阿莫现在太忙.

网友:
支持楼主,有电路图就好了,可以自己做来玩一下。

网友:
LZ :红外反射传感器什么型号?哪有卖的,找好久了都没找到,只能用TCRT5000做了

网友:
帮顶 应该置COOL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很强大

网友:
牛逼。我很是欣赏,最近我们也要做小车了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09-10-29):
不错~做个试下~

网友(2009-12-31):
大家都到开源雕刻机了
不过这个帖子一定要顶的,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懂

网友:
额。。。。砸了不少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欣赏了尊驾的小车,很cool!!, 小弟有一问题请教,反射回来的38K的红外信号放大后是如何给单片机的?直接接上么? 0,1分别是有或者无障碍的话,那么放大后的0101...的脉冲红外的信号,单片机是识别为有还是识别为没有障碍呢? 红外部分尊驾是怎么做的? 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用的方法是:
发射特定信号:如 001100111000111...之类的周期信号,边发射边检测接收信号,简单的计算匹配程度,达到某个阀值就认为有障碍.实际有效的是检测1的数量,编码目的是避免接收头的防干扰过滤机制.

网友:
做出来困难吗

网友:
改天也来制作一个

网友(2010-03-25):
在这里找到了LZ的代码, 前期买了LZ的备件, 忘记买这个小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找到了LZ的代码, 前期买了LZ的备件, 忘记买这个小车了.

不好意思,小店没打理好,东西不显眼.

新做的三轮小车,双轴承橡胶万向轮,噪音小,转弯实在太灵活了.这次用光敏三极管做的寻线,明显运行光滑流畅很多.

视频:
避障视频(4节充电电池供电):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ODY2MzMy.html

寻线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MjQwNDAw.html

网友:
电路板可以放在车体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板可以放在车体内吗?

做得小的话可以的.其实把电池放进车体内更好,重心降低了稳,太高了方向突变会翘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做的小车很精致,我想问下,你用的是红外发射管和一体化就收头吧,一体化就收好像只对38k的信号有反应,那你的单片机发送的信号时38k否,接收又是怎么判定的啊?我菜鸟,你和36楼解释的我不太明白,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做的小车很精致,我想问下,你用的是红外发射管和一体化就收头吧,一体化就收好像只对38k的信号有反应,那你的单片机发送的信号时38k否,接收又是怎么判定的啊?我菜鸟,你和36楼解释的我不太明白,谢谢了。

单片机产生的是38k左右的载波,然后按脉宽发送数据.接收头收到的是低电平的脉宽.注意接收头有最小周期和最小脉宽,最大脉宽限制,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
好铁,有分量,得顶
必须的!

网友(2010-04-29):
采用楼主的淘宝店卖的该三轮小车进行本校区内部的小车比赛,一个月下来 ,对这个车有些许体会,包括跟圆梦小车与98元四轮车进行对比。先上几张测试版的图,板子坐的比较丑,但是跑起来比较流畅,硬件电路也特别少,最重要是程序怎么调~

小车测试版-整体外观 (原文件名:DSCN2363.jpg)

小车测试版-侧面外观 (原文件名:DSCN2365.jpg)

后轮2个光电开关,实现2轮的壁障 (原文件名:DSCN2367.jpg)

寻迹采用5个传感器,正中间的传感器为黑线反馈传感器,其相邻左右传感器为直线校准传感器,最外面为急转弯处理传感器~ 5个传感器位置间距可调,伸缩长度可调~ (原文件名:DSCN2368.jpg)

前轮进行寻迹,后轮进行寻迹~~~~~~~!

网友:
看速度直接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4OTgyMDY0.html
程序调得好 完全可以跟用舵机控制的火拼,我就是这个体会,由于准备时间比较仓促,用硬件到调试完程序用了4天三夜左右,没有具体的优化,我们采用的是7.2V电池,其实完全可以进行升压行驶,这个速度完全额可以控制的,~!

楼主:
郑同学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先祝贺一下!
郑同学淘宝上买的98元小车在比赛前夕都坏了(齿轮和电机都烂了,以前论坛上也有人说过),应急采用我做的57元的三轮小车(功率比较小0.5W,全速跑也不快),打败了88元的圆梦小车和98元的其他组小车,仅比采用舵机,而且用大功率驱动电机的飞尔卡思速度稍慢(好几百元的),全场运行流畅,没有脱轨,而且全部电路和程序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和学习经验.

网友:
我做的比他跑的慢点,速度大概70~80cm/s吧,不过也是比98块的那些强,那些这次好像都是机械问题全体悲剧了。

网友:
店主的那个避障的光电管很不错!相当灵敏!检测距离20~70厘米!相当不错,避障趣味赛的时候我们车最灵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店主的那个避障的光电管很不错!相当灵敏!检测距离20~70厘米!相当不错,避障趣味赛的时候我们车最灵活了!

你做的其实也不错.你的头像也有点太那个了吧,还是学生时代呢?呵呵
避障模块确实挺灵敏的,距离还可以更远,超过1米,不过太远对于小车就有点不合适了.
比淘宝上卖25元的强多了,那个很耗电,100ma.距离差不多.价格差不多只一半.

网友:
小车好玩 准备去区里面比赛了 呵呵

网友(2010-10-08):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是HS0038B来做红外接收头的吧

网友(2011-02-06):
mark,楼主对机器人的热爱让我钦佩,程序很干净。美中不足的是注释太少了,读着费劲,如果楼主不介意的话请阐述一下本程序的思路,N_S图就更好了。让像我一样的小白可以看明白。

网友(2011-03-12):
回复 网友F: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收藏了

网友:
我想单做个循迹的,功能也不用那么复杂,LZ能帮忙提供下程序跟原理图吗??避障的就省掉了,也不用液晶

网友(2012-03-05):
好精致啊

网友(2012-04-28):
很好 向你学习啊 哈哈!!!!!!!!!!!!!!!!

网友(2012-07-04):
诸多 何意?

网友:
的确很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