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机驱动器,视频如何压缩? 【恢复】

楼主(2009-01-11):
使用了mega16测试中用了速度环,一个电机用电机驱动器驱动,另外一个电机作负载,用恒流电源提供阻尼。稳压电源一路用来给驱动器供电,

第二路用来给阻尼电机供电,稳压源电流5A,只能测试5A以下的电流,测试中在5A下mos比较热。

本贴被 kelp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1,19:13:55.

楼主:
作伺服有以下几个关键:

1、驱动,一定要避免直通!

2、电流检测,最好使用双极性驱动,双向电流检测,做好电流环

3、控制算法,目前PID够用了,但要求更高的性能还有必要多钻研新的算法

近期我会在博客里开放一些开发经验,欢迎交流。http://violit.21ic.org

有个问题,直通应该怎么理解。

是MOS管直接接电机吗?,有个问题是,我的电路中MOS管Vgs波形良好,还没找到发热的根源,是不是MOS管有问题。

540N我买的时候每个2元,这价格正常吗?

网友:
直流伺服的定位刚度还是不够高,用在对速度要求不高的CBC上似乎有点异类。

步进电机可以很轻松的实现1Nm的定位力矩,用手去拧丝毫不动;直流伺服总是会有个过渡区间。

若要提高其定位性能就要提高定位刚度,提高增益,同时也引起可能的振荡,往往只能找到一个折中点。

即使是性能很好的伺服驱动器,也很难达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另一方面,直流伺服一般用再需要高速旋转和对转速稳定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只有位置控制模式,所以低中速效果好过高速效果,若是其它模式可能用再需要高速旋转和对转速稳定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对于2048个脉冲一圈每分钟 可到1900圈,在我老旧DIY雕刻机上可到1200,保险为800

网友:
伺服驱动器做得较好的直流电机也可以很好的定位,另外最好是加上减速器,会是定位力矩得到放大

“5A的时候手还能放上去”绝对有问题,我的10A的时候基本还是室温呢

作伺服有以下几个关键:

1、驱动,一定要避免直通!

2、电流检测,最好使用双极性驱动,双向电流检测,做好电流环

3、控制算法,目前PID够用了,但要求更高的性能还有必要多钻研新的算法

近期我会在博客里开放一些开发经验,欢迎交流。http://violit.21ic.org

楼主:
感谢gyroscope的总结,直流有刷电机定位确实是比较难调整的,恒速控制特性很好。mos管在5A的时候手还能放上去,有个问题就是电机上的波形有明显过冲。定位问题我是通过在电机上增加大减速比的减速箱来完成的。这样定位误差就很小。现在用在定位控制中的难道只有步进电机?(我们的电机驱动器是用在机器人上的)

网友:
直流伺服的定位刚度还是不够高,用在对速度要求不高的CBC上似乎有点异类。

步进电机可以很轻松的实现1Nm的定位力矩,用手去拧丝毫不动;直流伺服总是会有个过渡区间。

若要提高其定位性能就要提高定位刚度,提高增益,同时也引起可能的振荡,往往只能找到一个折中点。

即使是性能很好的伺服驱动器,也很难达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另一方面,直流伺服一般用再需要高速旋转和对转速稳定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
简单的直流有刷伺服控制器

http://u.youku.com/cbcb128

网友:
是直流有刷伺服电机么?我也在作这玩意

你的MOS管有点烫是不是因为上下峭壁的死区不够,有短暂的直通?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94799&bbs_page_no=1&bbs_id=1002

这里是我做的一个伺服驱动,怪难调的

网友:
制作资料呢?发过来看看!!

楼主:
mega16作控制,540驱动,可以实现位置环和速度环,工作电压18~28V ,测试中工作在4.5A没问题(测试15分钟,手头没有大

功率电机,用了个2.5A的电机测试)。用232串口和上位机通信。支持命令行界面。测试视频90多兆,正在找压缩工具。

网友:
介绍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