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控制电路设备的请教【恢复】

楼主(2009-01-11):
一些家电,玩具及其他带有遥控控制电路的设备,且没有遥控器(丢失或买二手设备)情况下,如何知道该遥控控制电路的遥控编码!怎样去制作该遥控控制电路的遥控器.希望各位电子大侠给予指点.-----以上均没有万能遥控器的情况下------

网友:
1、分析接收及译码电路,并根据线路参数计算,或者根据使用的译码芯片查找资料,获得编码结构;
2、如果译码器具有用户编程功能,可以参考同类型或者相近的其他产品线路的资料,直接猜想它的编码方式;
3、以上两步均无法解出编码指令,就只有尽可能获取这设备的原配遥控,并进行采集分析,才有可能获得编码了。

由于编码逻辑存在状态机转换,上述3种获取编码方式,只有第一种较大可能获得完整编码;依次递进,更难获取完整的编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