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把ATMEGA-128熔丝位解锁,请问高手如何配置ATMEGA-128 外部16M晶振熔丝位【恢复

楼主(2009-01-11):
刚学ATMEGA-128 以前用片内晶振,前几天改成外部晶振不幸熔丝锁死,看完新手入门的熔丝解锁教程方才解决。

想请教高手使用外部16M晶振如何设置熔丝位,谢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外部16M晶振熔丝配置成功了

网友:
很多人碰到,只是大家都会思考,会看文档和搜索论坛解决问题。

其实我建议楼上的下个中文的下载软件,里面熔丝设置都是中文的,这样配合PDF没理由会看不懂

本贴被 683360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00:37:44.

网友:
这个问题问过 怎么没人解决 难道别人没有碰到过么?

网友:
选择熔丝类型的最后一个。

网友(2010-07-28):
具体是怎么配的啊???????????

网友(2012-05-06):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外部16M晶振熔丝配置成功了

请问你如何配置16M的晶振

网友(2012-06-06):
怎么解锁的?

网友(2012-09-23):
怎么设置的?我在atmega8中遇到的是设置cksel3-0这4位,但有些资料上说,最高3-8Mhz,难道atmega8外部晶振最高就8MHz吗?苍天啊,来个高手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