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手动慢慢找字库的程序+PROTEUS(MEGA128+LM4229),选自个人程序的一个功能。【恢复】

楼主(2009-01-11):
本贴被 51745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02:36:56.

楼主:
create源码请参考create.c

hash.exe和hzk.exe源码来自bin2h.c

第6行:char out_name[256]="hash.h";更改此处hash.h为生成文件名,hash.exe为hash.h,hzk.exe为hzk.h

第34行:fputs("#include <avr/pgmspace.h>\nPROGMEM unsigned char hash_tab[]={",out_file);修改生成数组名,hash.exe 改成hash_tab ,hzk.exe 改成hzk_tab。

如果想把此思想应用于12864,请在create.c的80、81行间添加下变换程序。

网友:
顶一下.......要先下载来看看是什么样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回8楼:理论上可以应用于所有的LCD,但是不同LCD取模方式不一样需要略做修改,以前应用于12864的LCD,现在略做修改应用于240128屏上面。12864取模是逆时针转90度,而240128直接取模,所以更方便点

楼主:
原理很简单:利用HASH表查中文在字库中的位置(hash.h)再根据位置从hzk.h中提取字库。其实有个可执行文件create,专门提取字库的,利用它可以查找某文件中所有的中文,把中文加入到字库和HASH表中,并且调用hash.exe和hzk.exe把二进制转换成hash.h和hzk.h。注意在makefile中生成.o文件前我添加了一行命令:create main.c,利用它把main.c中的中文自动生成字库,免去了复杂界面时慢慢生成字库的痛苦。

网友:
能用在任何点陈的LCD上吗?

怎么用?

网友:
能否讲讲原理,谢谢.

网友: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ch1, unsigned char ch2)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x;

        px--;

        OSSemPend(OSSEM_SPI,0,&i);                                //等待spi就绪

        fseek(fp_hz16,((ch1-0xa1)*94L + (ch2-0xa1))*32L,0);

        fread(font_buf,32,fp_hz16);

        for(i=0;i<2;i++)

        {

                SetY(py);

                SetX(px);

                for(j=0;j<16;j++)

                {

                        x=font_buf[i*16+j];

                        SendLcdData(x);                //py++;        //SendLcdData include py++

                        if((py&0x3f)==0) SetY(py),SetX(px);

                }

                px++;py-=16;

        }

        OSSemPost(OSSEM_SPI);

        px--;py+=16;

}

int putchar(uchar *s)        //printf的输出接口函数

{

         HZCode=0;

        while(*s!=0)

        {

                if(*s<0xa1)        putEn(*s);

                else if(HZCode)

                {

                        putCh(HZCode,*s);

                        HZCode=0;

                }else HZCode=*s;

                s++;

        }

}

void init()                     //先打开字库文件

{

 OSSemPend(OSSEM_SPI,0,&err);fp_hz16=fopen("hz16.bin");OSSemPost(OSSEM_SPI); //打开字库文件

 printf("汉字库载入OK");

}

网友:
我直接把字库放到SD卡里面

既做mp3 又读取字库 一点都不慢

网友:
mark 一下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怎么用的?

网友(2009-07-04):
做个记号

网友:
最近要搞个平面幻彩灯条,在并行的16根灯条上显示字和动画,不知道思想用得上不,希望有用,多谢!

网友(2009-09-18):
lz不愧是N人,佩服!电子很专业哦!

网友(2010-10-08):
生成的代码60多K,不实用啊

网友:
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实用?

网友:
正想学学hash算法  谢谢楼主共享^_^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A:
生成的代码60多k,不实用啊

HASH表是大了点,为什么要采用HASH的方式呢,直接重建索引不就得了!

网友(2011-05-01):
我正在做lcd,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2-12-13):
为啥仿真跟T6963的对不起来,我用proteusLM4229,没有MD0.M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