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错:ERROR F304 Operand out of range【恢复】

楼主(2009-01-12):
compile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link的时候报*** ERROR F304 Operand out of range (segment 'XMAIN', address  1BAH, type 'byte')

错误。XMAIN就是例程里面的程序开始段啊?部分程序如下:

XVCT        CSEG        AT        0000H

        DW        IRESET                ;(00)        RESET

        DW        IRESET                ;(02)        --

        DW        IRESET                ;(04)        --

        DW        IRESET                ;(06)        INTLVI

        DW        IRESET                ;(08)        INTP0

        DW        INTERRUPT_INTP1                ;(0A)        INTP1

        DW        IRESET                ;(0C)        INTTMH1

        DW        IRESET                ;(0E)        INTTM000

        DW        IRESET                ;(10)        INTTM010

        DW        IRESET                ;(12)        INTAD

        DW        IRESET                ;(14)        --

        DW        IRESET                ;(16)        INTP2

        DW        IRESET                ;(18)        INTP3

;        DW        INTERRUPT_INTTM80                ;(1A)        INTTM80

;        DW        IRESET                ;(1C)        INTSRE6

;        DW        IRESET                ;(1E)        INTSR6

;        DW        IRESET                ;(20)        INTST6

;===============================================================================

;        Define the ROM data table

;===============================================================================

LED_CODE        CSEG        AT 0100H

        DB        0A3H                ;

        DB        08H                ;

        DB        0AAH                ;

        DB        2FH                ;

        DB        97H                ;

        DB        25H                ;

        DB        1CH                ;

        DB        00H                ;

;*******************************************************************************

;        Initialization after RESET

;*******************************************************************************

XMAIN        CSEG UNIT

IRESET:

好像没什么错误啊?那位大虾指教一下哟?XMAIN需要从新定义吗?

本贴被 UPD78F922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01:02:54.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错用了#号指示。

网友:
你能将你的项目文件夹打包上传么,这样帮你找问题比较快点。现在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阿莫,能麻烦看看吗?

楼主:
补充一下,器件是用的UPD78F9222,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