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中断进不去【恢复】

楼主(2009-01-12):
先贴上我的程序:

/*

  单片机:PIC16F690

  功  能:INT中断测试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主程序

void main()

{

  OPTION=0X00;                //INT 引脚的下降沿触发中断

  TRISA=0X0F;                //A2为中断口

  TRISB=0X00;                //

  TRISB=0X00;

  INTE=1;                        //INT 外部引脚中断允许位

  GIE=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1;           //使能外部中断

  PORTB=0X00;

  while(1)

           {

        }

  }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INT(void)

  {

   if(INTE && INTF)     //判断是否为外部中断

     {

                INTF=0;

                PORTB=0X40;;    //RB6仅仅应该没有出现了高脉冲,就又恢复为低电平了,怎么回事呢? ?

     }

   }

以上程序好像是进不了中断,是否设置有问题?

公司里现在开始使用PIC单片机,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IO口的方向要符合逻辑,如果是输入作用的,比如INT中断,232的RX,捕捉模块,如果DATASHEET没有很特殊的说明,都是要设置为输入的,即1。

网友:
既然是中断口,你的全部引脚都是输出,怎么中断,改一改,记得检查一下AD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了没有——ANSEL,把引脚都设置为数字口。

网友:
先声明我是菜鸟,正在学dsPIC30F的,不知道区别大不大。

可能是中断函数不对吧。

改成void _ISR _INT(void)试试,还应该在前面先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