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讨论:为何6线1.2A白山电机当作四线用的高速性能,要比四线的1.2A白山电机好? (最

楼主(2009-0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四线的步进电机不能订高速型的吗?

网友:
楼上牛人,大学电力拖动没学到就改专业了

网友:
大家认为的高速的值多少是关键.

1:低于交点当然是A好与B.

2:高于B点要分高的多和高不多.

和行程有很大关系!

取决于低速的加速效果和高速的加速效果的比例!

大致如下:

1:行程短,速度不是高得很多用A.

2:行程长,速度高的多用B.(没有考虑温度因素)

考虑高速范围和行程的不确定.二相四线电机绕组匝数是六线电机单绕组的130%-150%为好.

阿莫的六线电阻为6.8,四线为2.8.

四线可能没有增加匝数,仅仅是改用粗的电磁线(6.8/2=3.3>2.8,考虑接线电阻没考虑)

雕刻机加工是是位图法,是小的线段,就加工而言A好与B.

看行程的大小,看快移工作占工作的比例!

以上没有考虑温度的原因.

步进电机的快移速度应达到1000转/分!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3,21:43:40.

网友:
以六线电机为例:

接二相驱动有二种接法:

1:A中心头悬空,2:B悬空一组,利用中心头和另一组.

A的电阻是B的2倍,A的电感是B的4倍.

A绕组匝数是B的2倍.

通同样的电流:

A的安匝数是B的2倍.

A的静力矩是B的2倍.

A的发热量是B的2倍(速度为零可以这样认为,其他原因暂不考虑.)

用同样的电压同样的电流驱动:

A的矩频特性是幅值大,特性软.而B的特性是幅值小特性硬.二曲线必有一交点.(初始幅值A是B的2倍)

而温升特性与矩频特性是反的(不是比例关系)

矩频特性的交点(速度点)并非二种电机选择的依据.

网友:
搞生产 麻烦事多 深有体会

网友:
哈,你的测试方法很直观。不过比我们的要求低很多 :)

你知道不我的机器在这个速度下在发抖,230KG呢。机器本身是没的抖,是把下面的架子弄得在抖,Z轴太重了。估计有40斤重。

在F1500下左右2MM的摆动。很厉害的说。

网友:
当机立断,支持一下,

网友:
把F值调到1500。用雕刻刀在PCB板上雕刻一条2MM宽的100MM长的槽如果没有出现锯齿或者不直的话,那电机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只有实际试过Y轴左右2MM摆动并雕刻才知道行还是不行

网友:
200×8×6=9600

也就是9.6KHz,楼上计算错误。

还有个我想不明白的:“1.2A的六线白山电机当四线使用,它的性能基本上全面超过了江苏常州厂的2.5A。”

按道理不应该这样的,只有这2种可能:

测试方法不对

2.5A的电机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
算错了吧。应该是9K6, 不是96K吧。(这是我实测的数据。我没有计算过)。

------------

丢人了,哈哈!

网友:
估计阿莫没有给4线电机更大的设定电流,这4线电机就不公平了。

正如【8楼】 sas123123所说的:

“你用同样的驱动器把电流扯平了当然力量不足了。”

4线电机会说:“我的匝数少,你是知道的。磁力正比于安匝数,你也知道。公平吗?冤枉啊!”

网友:
并口输出频率200*8*6 (HZ) 大概96k的脉冲频率

网友:
350r/m 相当于 6r/s了,2mm螺距丝杠,进给12mm/s,不用这么夸张吧,

正常1.8度步进,每转200个脉冲,8细分的话,并口输出频率200*8*6 (HZ) 大概96k的脉冲频率,一般的驱动板早就开始丢信号了 ,mach里最高设置好象只有45kHZ

网友:
会不会与扎数、绕制方法有关?

网友:
阿莫啊,四线和六线的电机区别只在中间的抽头而已,性能区别和几线没有关系,除了电阻还有力矩,力矩是由电感,饱和磁通,转动惯量,转速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一般情况是电感小的电机匝数少、线径粗、电阻小、高速性能好,可这都是要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对比才有可比性。

上面的参数说起来也不直观,最直接的办法是直接找厂家要或者自己测试矩频测试曲线,用你的测力扳手试试雕刻机各轴不同速度下的力矩,对应的选合适的电机,不要这样只用参数在坛子里问了,或者直接找上次提出什么窜动测试那位高手。

最后说说你遇到问题的可能原因所在,阿莫的电子实力无需置疑,不妨把电机都看成电感,两个电感,一个内阻6.8欧,一个2.8欧,用同样的电流驱动,哪个产生的磁场强?一定是匝数多的,额定电流相同的两个线圈,几乎就是线径相同(不要指望厂家留出多少余量),一定是电阻大的匝数多么。电阻小的电机高速性能好前提是因为电阻小的可以承受更高的电流,你用同样的驱动器把电流扯平了当然力量不足了。

所以,和电机厂订货不要说我要多少欧多少安的,要说我用24v的电压,300转要达到多少力矩,600转要多少力矩。这才是实打实的性能指标。

网友:
想认真做事很难的,莫总要坚持

建议带负载评测电机性能,空载的情况下,很多性能表现都是假的

网友:
另外,6线1.2A的步进电机应该指每两线间1.2A,如果改成4线接法,因为整个感抗翻倍,电流指标可能只有0.6A了(没有根据,只是估计)

另外,理论上,相同A数,4线的应该比6线的高速性能好些吧,毕竟电感量的差异非常明显。

本贴被 ly8006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2:23:04.

网友:
1. “不好”指的是什么?

2. 高速是多高?

3. 细分了没有?

网友:
白山那边不会直接拿上次的4线发过来了吧?

6线和4线的差别应该只是中间抽头,估计白山供应的4线电机绕组匝数是6线的一半,

既然是定作,可以让对方按6线电机绕制,但取消中心抽头

本贴被 ly8006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2:13:40.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直接问电机厂喽,他们不是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