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phi中的Memo怎样设置可以使其总是显示当前接收到的值?【恢复】

楼主(2009-01-12):
Memo显示内容时,当显示框满后,要看到刚接收到的值时,得拉到滚动条才行,怎么做可以在Memo框中总可以看到最后收到的数据?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8楼】 avruser DX给的例程

总算搞定了,呵呵,谢谢~~

网友:
汗一个:啥也不设置就是自动把新加的行作为当前数据显示的,垂直滚动不加都行

给你个样例:

楼主:
垂直滚动也打开了,只是显示框显示满后再接收到的数据在显示框中看不到,要把滚动条拉到底部才可以看到,我想让Memo的最后一行始终能被看到,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好像是打开垂直滚动就行了

楼主:
谢谢【4楼】 ndust

你说的那两个属性哪个组件的属性?Memo的?我看了下没这个啊.

我是新手,现在改别人串口调试程序供自己调单片机,关于Delphi的东西不怎么懂,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selstart,sellength在程序中设置这两个属性看看,selstart设置为接收信息的位置,sellength为0

楼主:
谢谢两位~

【1楼】 lin28

应该不是吧,得把滚动条拉下来才可看到最后接收到的值.还是我设置有错?

【2楼】 zlei 张磊

你说的那条指令该加在哪里?谢谢指教

网友:
send message "WM_VSCROLL"

网友:
MEMO 设置 水平和垂直滚动条后  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