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超高压譬如100兆帕【恢复】

楼主(2009-01-12):
最近有人想使用模具压制一种什么材料,说要达到这么强的超高压。想来问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得到?

网友:
    用增压的方式是可能得到的,先不要计流量。不过是极其的危险!!炸_弹!!!!!!!

本贴被 M00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2-01,03:39:18.

网友:
【27楼】 samsungarm9 可乐

 容易的很。。。我能弄出来1200MP的。。。。

嘿嘿。。用钉子尖,然后把大象放上去。。。。。P=F/S  =1200/0.0001...

===================

确实是可行的,不过你这个设备的唯一用处就是把钉子钉进大象的脚掌里,哈哈!

网友:
容易的很。。。我能弄出来1200MP的。。。。

嘿嘿。。用钉子尖,然后把大象放上去。。。。。P=F/S  =1200/0.0001...

网友:
油压机不都是以吨位记的吗?像上面一位筒子算的100吨不就行了?想做这么大的模具油压机省不掉的,表动稀奇古怪的脑筋了。

网友:
利用增压缸很容易达到,

网友:
100MPA还是比较容易的,,,真如楼上说的,,看流量的大小,,,,,,

还有什么液体。

用增压的方法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听说老美都1000MPA了。。。。。。用的是油脂

网友:
【9楼】 kite2006

 以前好像遇到过

是一个油井的项目,油井清洗车的压力泵能达到300大气压或300兆帕

=================

300MPa就不是清洗了,而是切割了哈。世界上所有的号称最硬的物质都会被切割。

网友:
1235679 阿高

 进口的液压泵能将近300-400Mpa,想再高得配备动力站,专门为不适合电驱动的场所用的。

==================

那是气动隔膜泵,国产的遍地都是!性能一个叼样,关键是特殊的结构设计防止了泄漏的发生,适合输送含有磨损性杂质的流体,譬如中石化中石油提供的汽柴油。而且有很好的防火特性。

网友:
压力不是问题,关键是流量是多少,流量小的,找一个超高压试压泵就可以了,国内有很多可靠的产品,还是那句话,买外国货就是脑子坏掉了,这个技术还不需要扯什么进口。流量大的就必须采用超高压柱塞泵,但是价格贵的惊人!折中的就是多柱塞级进的方式,现在的超高压水切割设备都是采用这个方案的。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影响采购的权衡,就是工作流体的粘度,如果是粘度大的话,就是想那些熔化了粘稠的橡胶流体,采用齿轮泵也可以达到这个压力(有些人给自创了个熔体泵的新词,其实就是齿轮泵)。价格在5万以上。

100MPa现在还真不是太难的问题!

网友:
压强又不是压力,看受力面积了。

手动的活塞压力计很轻松,小孩都能打到100MPa。

网友:
看是不是这样的,1mpa = 10kg/平方厘米

100MPA = 1000KG/平方厘米

我见过100吨的压力机也不是太大,作用到100平方厘米上不就是100mpa了

呵呵外行浅见 等高人指点

网友:
进口的液压泵能将近300-400Mpa,想再高得配备动力站,专门为不适合电驱动的场所用的。

网友:
见过日本的高压泵,长期工作于35MPa!

100MPa,不知道用增压方式能否产生。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5:16:56.

网友:
100Mpa出来的液压油能射死人

我们公司的设备最高做到30MPa

楼主:
个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不过同样的压力作用在不同的面积上会产生不同的压强,这个会有这么难吗?

楼主:
看来实现很难咯。还是让朋友看看这个帖子吧。

楼主:
150°C左右

网友:
这个压力下温度是多少??

给个参考数据:

目前国内参数最高的锅炉,玉环电厂的1000MW(100万千瓦)机组参数是:

600°C  26.25MPa

哈哈  100MPa 好恐怖

楼主:
好多人回复,谢谢呀,不过这个是用在给模具加压的上述的技术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
300大气压好像是30Mpa吧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

是一个油井的项目,油井清洗车的压力泵能达到300大气压或300兆帕

网友:
同样的压力收缩喷射面积,压强应该就提高了.

楼主:
谢谢5楼,呵呵,我不懂这东西,不过我朋友不懂网络顺便帮问的

楼主:
可能朋友说错了数值吧,我问问再说

网友:
很容易

找射流切割用的那种泵

至少350MPa

楼主:
有这么难吗?

网友(2009-02-26):
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就是一台冲压机.有模具压什么都行.

网友(2010-01-28):
柴油机高压油泵可以,最新的高压共轨从20~200MP都有,

网友:
在液压配件里有一种叫增压器的东西,可以提高压力

网友:
LZ是想在高温高压下生产钻石吧

网友:
常见压力数值:
  洗车用水泵 60BAR,氧气瓶 150BAR ,潜水员呼吸气瓶 220 BAR,火箭弹燃烧室150-200BAR,宇航火箭燃烧室250BAR, 常规潜艇空气瓶 300BAR, 飞机起落架液压系统 100-400BAR,柴油机燃烧冲程,250BAR
  迫击炮 200 BAR ,步枪 1000BAR ,榴弹炮 1000BAR ,坦克炮 5000BAR ,钢带缠绕式超高压聚乙烯设备 3000BAR,尿素合成300BAR
  新型柴油机喷射泵 2000 -3000BAR ,石油开采用井壁开孔用射流机械5000BAR ,钢锭中的气泡可大于10000BAR,
   1BAR =0.1MPA=1ATA 等于一个大气压

网友(2010-05-20):
以前公司做的高压水切割的高压泵好像是>200MPa,他进口乌克兰的增压泵,大概结构是:1个30KW的电机带动一个高压油泵,通过换向阀在反复推动高压活塞,然后在活塞出口处水的压力可达220MP左右

网友:
超高压水清洗,一般22KW的水泵可以做到500Bar-600Bbar,德国的泵可以做到1000-1200Bar,国内也有,水射流技术用的也是这种泵,不过它有二次加压,利用液压缸,不同的缸径比来获得更高的压力一般可以达到35000-50000Bar。(1Bar约等于0.1MPa)

网友:
100mpa很容易实现,我以前做实验时用柱塞泵加增压器轻易到达120Mpa,就是试验模锻液压机的油缸压力

网友:
超临界压力了呀,呵呵

网友:
我如果用打气筒的原理做一个高压泵是否可行,不知压力能达到多少,结构很简单,准备一个圆钢管,如果压力想大点就要用厚点有钢管,内壁精加工光滑,再做一个活塞,把活塞放进圆钢管上面用一个大大千斤顶向下压,这样一个高压筒就做成了,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比如我用一个500吨的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