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质量真差--续【恢复】

楼主(2009-01-12):
去年发了个HP笔记本质量真差的帖,反映只有一个喇叭响,经常死机等问题,上周有新进展,电源不好了.

里面吱吱的响,电脑没反应,不充电,测量电源输出为零.

偶而里面不响了,电脑就可以用了,但即使是可以用了,电脑还是会提示让"需要插一个高性能电源".

昨天,电源彻底不行了,无论怎么弄里面都吱吱响.更可恨的是这电脑不插电源不能无线上网,无论怎么设置BIOS或者无线网卡的电源属性也无济于事.

真的没有语言了,公司里都是无线上网,没有网线的.现在和同事分享一个电源,你插一会儿我插一会儿.......

网友:
  现在和同事分享一个电源,你插一会儿我插一会儿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
N卡的显卡驱动有问题,会显示电力不足,换驱动就好了,以前有个东芝的电源开路无电压,但插上笔记本就能用。

网友:
hp垃圾

买过一个hp的,液晶难受的要死!

垃圾

网友:
我的NX6320才2年,续之前1年零几天烧了主板,坏了光驱、屏轴爆裂之后,现在LCD黑斑、开机失灵(还没确认是轻触开关问题还是电源部分问题),我朋友的则是烧了喇叭和功放芯片……

如果不是为了串口和并口,我绝对不买HP!!!

IBM虽然被lenovo玷污了,但是下一个本本还是非IBM莫属。

网友:
我的HP6320,2 年了,很好.

网友:
HP的笔记本是LJ,我的买回来半年也坏过.换了主板

网友:
好可怕的HP产品,还好我买的HP激光打印机目前还没有问题,可惜不能使用从阿莫这里买的加厚热转印纸,本来我买激光打印机就是为了热转印才买的,幸好还可以使用普通的不干胶背贴纸。

网友:
我买的HP产品,除了计算器外,在保修期内全部坏过。

楼主:
IT给HP报修了.要确认是前面220V电源线断了还是那个"适配器"坏了?我估计光"适配器"本个字会晃倒一万人.我们的IT已经不知道哪里是传说中的适配器了...我说用万用表测过了,而且"适配器"里在吱吱响.220V那条线是好的.

可IT的听不懂,也无法和HP的人沟通.

我快吐血了.拿去连线一起换个不就成了,HP的搞那么清楚干什么?还保修期内呢!

网友:
估计楼主拿到的机器有问题,这个牌子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HP520用了1年多还没出现问题,系统也都用了1年多了。

对这些电子产品不能暴力。

网友:
下一个坏的 将是电源插口~~~~

网友:
2楼不要再刺激大胡子叔叔了....人家说不定已经电量不足黑屏了....

网友:
不纯洁地只看最后一句....

大胡子叔叔来个暴力施工把它彻底弄死好了...

网友(2009-09-24):
HP有大家说的这么垃圾吗?电子产品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不良品出现,没有100%合格。
HP520用了1年了,感觉机器的散热很好的,HP是大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
大胡子叔叔的本本坏掉,是因为东戳一个,西顶一下... & 你插一会儿我插一会儿 所导致的吧

网友:
哈哈,偶的也是520。去年五一买的。
看来运气还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USB口太少了。就两个。
最喜欢的就是触摸板的设计了,用起来也挺舒服的。

网友(2010-02-03):
偶的HP还可以的么

网友:
我的是IBM T42P 入手时候2600,用了两年,坏过一次南桥,我把主板给换了,430蚊,下次再买,我还买IBM的原装货

网友:
都是那几条线下来的,质量控制的流程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让台湾厂商在功能上做一些差异化的设计而已。

台湾靠笔记本真是赚大发了。

网友:
正想去找个TC1100   看电子书呢。。。。。。

网友:
HASEE HP860 一年多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hp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适配器里一上电就发出吱吱的声音,电压输出为0V。就是不能弄后来换了个适配器才好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买惠普的了,现在cpu温度一般看看电影都是70几度,稍微运行点别的程序没有散热座的话就是90几度

网友:
以前用HP的台式机也不好,我们现在全用DELL不过现在发现DELL也不好,最开始用lenovo的时候问题少,现在三天二天的有问题。

据领导说同样配置lenovo的比dell的好,但是dell是外国品牌知道核心的人不多,资料不容易外泄,相反lenovo的则存在

这个问题所以全部换成dell的。

网友(2010-03-16):
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

ugmbbc发布于 2010-03-15 22:08:25| 次阅读 字体:大 小 打印预览

感谢惠普笔记本养蟑螂的投递
央视在今年3.15晚会上对两款惠普笔记本电脑的大规模质量问题进行了报道,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袁明在接受采访时,对惠普笔记本的故障原因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太恐怖。2009年以来,惠普dv2000、V3000等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集中出现质量问题,引发消费者集体投诉,但惠普公司一直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近日,170 名消费者向有关部门发起联合投诉,要求惠普召回出现显卡高温、花屏、闪屏等质量问题的40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据央视报道,2009年12月17日,中国惠普公司客户支持中心的有关人员再次否认惠普笔记本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客户体验管理专员袁明在接受采访时,称惠普笔记本出现故障与消费者笔记本使用环境的脏乱差有关。“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袁明说。

今日凌晨,惠普在其中文官网公开表示,“由于产品和服务问题给客户带来的不便,惠普向客户郑重道歉。”惠普公司同时表示,从今日起推出“客户关怀增强计划”,该项计划将为问题笔记本电脑提供延长保修等服务。惠普还表示,正在考虑对曾支付过主板的邮寄和维修费用的用户提供补贴。不过,惠普未对消费者的召回要求给予回应。

惠普笔记本的大规模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质检总局的关注。2010年3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披露:已就惠普笔记本电脑质量问题展开调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novo的路过

lenovo也不是好汉,没必要偷着乐。有钱我也不买联想。

我的Compaq的无线网卡也看不见了。鄙视hp。
200611买的,200909开始黑屏。我把电脑拆了,磨了块5毛钱,垫在显卡上;效果还不错,到现在。

网友:
我用的是HP N410 七年了去年出现花屏,显卡芯片吹一下用到现在,觉得很不错。
身边用HP的也不错没出现大的问题,什么东西都不能一概而论。
楼上说联想比DELL质量好,我笑了。。。。。。。

网友:
hp都上315晚会了

网友:
都没人用asus的?

网友:
HP是分家用系列和商用系列。   HP的家用系列是比较差的,  但商用挺不错的, 全是使用的原COMPAQ的生产线。    买HP一定要买商用, 否则... 很惨。。

网友:
"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

我观察过,蟑螂一般在电话等温度不是特别高的电器里,笔记本内部温度比较高,蟑螂很少去,温度高了会导致蟑螂脱水,那是自寻死路!

所以""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不太可能,基本上是借口!!!

网友:
我的540用了一年

感觉还可以

不过惠普的质量是不敢恭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
我观察过,蟑螂一般在电话等温度不是特别高的电器里,笔记本内部温度比较高,蟑螂很少去,温度高了会导致蟑螂脱水,那是自寻死路!
所以""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不太可能,基本上是借口!!!

(⊙o⊙)…,观察的好细致,厉害

网友:
公司昨天发了三本小说:《做单》、《成交》、《赢单》

在《做单》里,隐射了惠普的最大死对头是IBM

看这本书最大的乐趣就是里面提到MBI、普惠、远想、移通....

网友:
袋鼠MM顺手也把这三本小说发下,让我们也娱乐娱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司发的是纸质的小说,三本加起来差不多6公分厚吧...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只找到两部,《做单》、《赢单》

下载地址分别是:
《做单》
http://www.docin.com/p-34523901.html
《赢单》第一部分
http://www.docin.com/p-46167210.html
《赢单》第二部分
http://www.docin.com/p-46167270.html

网友:
我小舅子的HP触摸板的左键坏了,光驱也坏了。我的K431转了给他,买了台X200,明天到,呵呵!

网友:
中国的蟑螂具有高智商,会识别笔记本的型号,不过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在HP笔记本中耐高温的

==============
惠普曾解释笔记本故障原因:学生宿舍蟑螂太恐怖

ugmbbc发布于 2010-03-15 22:08:25| 次阅读 字体:大 小 打印预览

感谢惠普笔记本养蟑螂的投递
央视在今年3.15晚会上对两款惠普笔记本电脑的大规模质量问题进行了报道,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袁明在接受采访时,对惠普笔记本的故障原因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太恐怖。2009年以来,惠普dv2000、V3000等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集中出现质量问题,引发消费者集体投诉,但惠普公司一直没有给予积极回应。近日,170 名消费者向有关部门发起联合投诉,要求惠普召回出现显卡高温、花屏、闪屏等质量问题的40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据央视报道,2009年12月17日,中国惠普公司客户支持中心的有关人员再次否认惠普笔记本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客户体验管理专员袁明在接受采访时,称惠普笔记本出现故障与消费者笔记本使用环境的脏乱差有关。“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袁明说。

今日凌晨,惠普在其中文官网公开表示,“由于产品和服务问题给客户带来的不便,惠普向客户郑重道歉。”惠普公司同时表示,从今日起推出“客户关怀增强计划”,该项计划将为问题笔记本电脑提供延长保修等服务。惠普还表示,正在考虑对曾支付过主板的邮寄和维修费用的用户提供补贴。不过,惠普未对消费者的召回要求给予回应。

惠普笔记本的大规模质量问题已经引起了质检总局的关注。2010年3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披露:已就惠普笔记本电脑质量问题展开调查。

网友:
有没有Agilent牌笔记本啊,来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D:
HP是分家用系列和商用系列。   HP的家用系列是比较差的,  但商用挺不错的, 全是使用的原COMPAQ的生产线。    买HP一定要买商用, 否则... 很惨。。

正解,不过现在也在退步。而且很奇怪hp,最便宜和最贵的里面都有compaq的系列,反而高端机compaq的字很小而且仅在型号上,低端倒是有大大的q

楼主:
我这台出问题的就是HP的商用机 COMPAQ 6910.听说将近1w。多买了几年保修听说超过1W。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买那种好  哎 纠结中…………

  PS:37楼 咋是负分啊??

网友:
我也用联想的........大问题没有,就是爱进灰,有一次,用测试软件发现显卡温度都到99度了,出来的风就像发高烧的人出来的热气,实在不想拿到售后去付费清扫,自己拆开,发现CPU的散热器里面灰都堵满了,拿压缩空气一吹,温度立马就到59度了,完全正常 了.哈哈,自己赞一个

网友(2010-05-22):
我的HP本也买了一年就换了主板,接着光驱也坏了,还好在保修期。

网友:
我的是华硕,也好不到哪去,不过主板坏倒是没得,就是外壳裂了,转轴哪里,花了哦2,3百换了个屏幕两面的外壳,不保修,超级郁闷,听说华硕的这个系列的笔记本的转轴容易开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来我们公司用的也是同一个系列的华硕的笔记本,也是那个转轴的位置的屏幕的上下盖开裂了

网友(2011-02-19):
回复 网友E:

我看最好还是等N年,如果以后有armok做笔记本,那质量才真的OK……
不过可能性貌似不大:)

网友:
和AMORK的一样,用的X20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