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应用控制电容异步电机,给个参考!【恢复】

楼主(2009-01-12):
各位大位

如题, 用cd4046控制单相异步电机!

给个参考行吗?建议也行,有做过这个的吗?

网友:
电容异步电机两个绕组,一个主绕组,一个电容移相副绕组,应该是想做一个变频调速器,这样电容就不能用了(只能固定频率频率用)

需要2个H桥驱动两个绕组,相位相差90度,最简单用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