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ST LIS302DL三轴加速度应用例子(上,下位机源码都有) 望能置酷!【恢复】

楼主(2009-01-12):
本人最近在使用ST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型号:LIS302DL  内部是8位的ADC。

下位机: ICC6.31 M168  串口波特率115200  M168与LIS302的通信接口为SPI  电路非常简单

LIS302DL 应用原理图:LIS302DLourdev_583504.jpg(文件大小:65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lis302d.jpg)

上位机: delphi 7开发的 功能有:三个方向的加速度波形显示和三个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软件代码:delphi 7工程文件ourdev_583605.rar(文件大小:218K) (原文件名:st_mems.rar)

单片机与PC的通信格式:0xaa(头)+x轴高四位+x轴低四位+y轴高四位+y轴低四位+z轴高四位+z轴低四位 ( 详见单片机源码)

相信这个也对四轴飞行器有帮助!

网友:
怎不用LIS3LV02DQ啊,内置12bitADC输出,I2C/SPI双数字接口。

楼主:
多谢armok 的关注!

  hn_ny_dxs 夏风  这个LIS302DL便宜点  相信应用是差不多的

 另:delphi 用了两个第三方的控件 串口 和 图片旋转控件

网友:
N95里面就有这个器件。

网友:
能测动态倾角??

网友(2009-04-28):
这宗测量方法 测动态的 比较困难,误差会很大很大。
除去传感器本身的噪声不谈,内部的8位ad效果不容乐观!不过用在手机或是玩具上应该够了

网友:
LIS3LV02DQ 2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e77b854e584a9af12c30c81f4a18d0f.jhtml?cm_cat=0

网友:
请问楼主,芯片是从哪里买的?
我在淘宝上买20元一片,焊好以后用不了啊。请楼主指点!

网友:
楼主的小软件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2009-07-15):
这个控制程序与LIS3LV02 一样吗 准备用LIS3LV02 ,看E文头大

网友(2009-08-20):
楼主测试软件,不能设置波特率,缺憾啊!
哪位高手修改一下吧!

网友(2010-04-01):
楼上测试软件怎么打开串口有错误啊

网友(2010-05-21):
好像不太好买,还不如用7260

网友(2010-11-30):
回复 楼主:

楼主~别的加速度计可以用么?

网友(2011-01-10):
Cool,希望有机会用用它

网友(2011-05-03):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2011-07-12):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08-11):
高级货啊,有没有测试过它的准确度呢?

网友(2012-06-06):
引用 网友A:
mark!~

怎么资料下载不了呀!我在调试302时读取的数据不是线性变化的,和datdasheet里面的数据也不一样,LZ给个初始代码行不?

网友(2016-03-15):
不错啊   留到备用

网友:
谁挖的坟

网友(2016-07-15):
正是需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