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目前大家做的电调PWM分辨率是多少位?【恢复】

楼主(2009-01-12):
RT,目前大家用M8做的电调,PWM分辨率是8位、10位还是16位?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17:59:14.

网友:
feng_matrix你儿子快1岁了吗?

网友:
原来是指驱动电动机的PWM

楼主:
我试过16位PWM,分级太细了反应速度不够快。C8051F330用16位分辨率时PWM频率只有337Hz,电机运转不顺畅,现在放弃使用高分辨率PWM。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0,18:22:34.

网友:
8位肯定够了 我觉得

楼主:
    我的四轴已进行到飞控部分了,在陀螺仪选型上徘徊着呢。想用ST的LY530AL,等年后看能否搞到样片。

    生活压力嘛大家都有的啦,要学会在压力中寻找乐趣嘛。照顾小孩子是挺辛苦的,等你看着他会一摇一晃走路的时候,那种身为人父的自豪感会比做出四轴飞行器更让人高兴啊。

网友:
hn_ny_dxs你好啊,是好久没上来了,你的4轴已经做的不错了吧

我白天要做两个异地软件项目,半夜还要起来两次给儿子冲奶粉(这小子一夜能吃1斤多奶)

能有时间搞点业余爱好真的很难啊,好羡慕网上那些外国佬,生活好象都没压力的

楼主:
谢谢!好久没看到 feng_matrix 了。我已在你的《 刚拿到的TWI总线无刷电调PCB板 》一帖里找到了答案。

网友:
目前网上出现的DIY电调好像都是8位精度的,至少AVR M8做的都是8位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调占空比从0%到100%的满功率输出,共分成256个档,功率分级是否合适。因为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电机转速的线性变化。

可能是我词不达意,不管了。反正现在电机转得很好^_^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21:04:35.

网友:
300us是什么意思?哪里有这样的时间啊?

"PWM分辨率只是用来控制电机输出功率大小的档位数",你的把PWM分辨率这样理解啊,呵呵,那么我就不想继续做解释了.做电子的都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回帖。2楼和3楼说的,我看得都糊涂了。只是想问下电调PWM分辨率8位(256级)是否够细,两位怎么跟ms扯上了。如4楼所说,PWM分辨率只是用来控制电机输出功率大小的档位数。

网友:
补充,PWM周期不是20ms,是300us左右

网友:
8位都用不了,首先输出功率与占空不成线性,其次遥控是人参与的闭环,你看速度慢就前推,反之后推,速度控制4位(16级够了)

网友:
你的办法是正确的,应该使用定时器来做这个东西,我也正这样做.但我上面讲的只是单纯的PWM的位数而已.

网友:
楼上,如果照你这样,那就太麻烦了。

你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周期分为两部分,2mS+18mS。第一部分2mS为全周期脉宽调制,第二部分18mS用延时或者定时器实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PWM的精度。

我现在没有使用定时器或者PWM控制器,就是简单的延时,用一片STC89C5410AD输出四路独立的PWM信号,四路PWM相互不影响,独立调整,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通过尝试性地摸索调整参数已经可以实现50级步进了。

楼主如果觉得有必要,我可以提供源程序。。。。。。

网友:
8位肯定不够.

如果想达到1MS--2MS之间有64个档,也就是每1毫秒需要64档,同时,已知每次发射周期为20毫秒,那么PWM的分辨率档位应该是64*20=1280档,也就是说10位的PWM都不能满足,何况64个档不够用,所以建议用12BIT或16BIT的PWM来做.

本贴被 pei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9:36:49.

网友(2015-11-09):
楼主,8位PWM足够!!!
除了PWM,更重要的是换相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