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ULN2003A怎么稳定驱动600ma的电磁阀?【恢复】

楼主(2009-01-12):
一块ULN2003芯片每个引脚驱动300ma,一共驱动4路(24v)电磁阀,共1.2a电流,经过测试通过10分钟,芯片很烫,工作能正常,但觉得这样做不对,大侠们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比如驱动芯片等。

楼主:
fg

本贴被 hzieeher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2,21:46:31.

网友:
可以用两片或者3片并联工作,看到过国内某品牌PLC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就4路,用大功率的三极管呗

楼主:
一般ULN2003A正常最大工作电流允许多少?手册上说每个管脚可以承受500ma电流,我才接300ma啊?

网友:
如果开关不频繁,用继电器啊?皮实耐用,价格也不贵。

如果是频繁开关,用低 RESon 的MOSFET,连散热片也不用。

网友:
建议:

一块ULN2003芯片并联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打算用两块ULN2003驱动,一块总共驱动600ma左右,而且并联工作,这样总没问题了吧?

网友:
2路并联用1片不行呀

网友:
加散热器了吗?

网友(2009-06-04):
搞这么复杂,用4个MOSFET不很好么,非要ULN2003,还并联啊

网友(2009-09-19):
用2003+继电器

网友(2012-01-06):
2003是达林顿输出,压降大,电流大了以后功耗也大,如楼主位的用法怕是用不住。

网友:
两颗2803叠起来驱动电磁阀的 飘过

网友:
一个三极管搞定 选3~5a的 电磁阀有冲击电流

网友:
都是废话几乎,要是有时间,每一个建议都做一遍,都检查一下,结果马上出来,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2012-04-13):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增加一级驱动,否则管子工作在极限状态,很快就会挂掉的。

网友:
应该用MOS管。压降小,发热量低

网友:
用MOSFET  保险,小家电中的12V  1.5A  的电磁阀,一直用

网友:
虽然帖子时间很早了但还是要回复一下2003虽然每个引脚最大可以500ma但整个芯片也是有最大限流的不同品牌有差别一般使用总电流不超过500ma

网友(2015-05-22):
用MOS管(IRF540),或者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