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可否適合做電調?【恢复】

楼主(2009-01-12):
打算用這個弄幾個電調,來做我的四軸飛行器!不知道,大家的意見如何?

我知道AVR是最常用的電調,但是msp430比較容易拿到樣本,所以打算學學一下!

网友:
MSP430最主要的优点是在低功耗和高速运算之间的切换时间小到基本可以忽略

实际上,如果使用片内AD的话,功耗也比较高的,全部开完估计要几个毫安。

最大的缺点是价格贵

其次大的缺点是RAM相对来说比较小

再次就是不能够兼容5V,通讯接口比较少。

网友:
msp430 支持少,开发工具稍复杂。价钱又没什么优势。

楼主:
to 【6楼】 i387DX

我也明白,msp430賣點是省電!

网友:
msp430不适合做工控

网友:
【5楼】 tatman

积分:97

派别:

来自:

 速度上可以!為什么不常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貌似比较贵。

个人的感觉:

如果有简单的工作,用AVR就够了,比他便宜。

如果有复杂的工作,就多花点钱上ARM了,比他性能强。

MSP430最大的卖点就是省电……

楼主:
速度上可以!為什么不常用呢?

网友:
可以!1XX,4XX速度8M,2XX-16M,5XX-25M,而且还是16位MCU

网友:
没玩过。我玩C8051F,呵呵

楼主:
很快的回應!謝!

msp430,你有沒有玩過呢?

网友:
有比较器、ADC、PWM,端口有推挽驱动能力,速度不低于M8,就可以了。

楼主:
蘋果我知道可以驅動它的芯片,不過想不到每年也是!!

to lihuyong 如风似雾

無語的原因,滿以為msp430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可以隨時拿到樣本!

就以不考慮價錢的角度來看的

网友:
MSP430每年的展会都会演示用一个苹果来驱动它的一个芯片工作

网友:
tatman,我在10楼的话,本来就是我个人对430的看法。

每个单片机都有优点和缺点,这个无可厚非。

如果不是一块电池干几年(或者是一个掉电电容需要保持处理N多复杂事情)并且需要处理高速运算的场合下

使用430,单从单片机的角度来说,性价比并不高。

现在新出的5系列,据说需要5X多元/片,目前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

网友:
430唯一不足就是RAM小了点,不过现在新出的不错,挺强大,做手持很适合,FULKE的表有用哦

楼主:
聽10樓的說,真的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