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拆解照片【恢复】

楼主(2009-01-13):
今天电磁炉突然不能用了,按键没反应,就拆开来,看到控制板上面好多水,应该是水漏电导致按键失灵的,把水擦干后通电,果然好了,吓我一跳,还以为坏了呢,就拍了照片曝光一下国内最出名的九阳电磁炉,两年前买的,花了230元,至今没出故障,应该说不错了。

本贴被 kdtcf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3,18:17:16.

网友:
2000W的电磁炉实际上是1800W左右,

350W是700W的功率间歇加热,开3秒,关2秒这样加热,就是300W左右了

网友:
用的是S3F9454

开槽主要是因为板太小,两条线之间是310V,加大安全距离

网友:
粗线边上还开了槽是安全认证的要求,一看楼上就没干过这个。

网友:
用的是三星的单片机。

不知道第一张图反面是些什么?那些粗线边上还开了槽,有人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楼主睡觉去了吧。深夜2点发标题。

电磁炉,不管什么牌子,都有好有坏(就是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运气好的遇到个好的,运气不好的,一上电就坏了)

电磁炉,1000元的,和100元的,硬件差价不到30元。只是价高的,保护功能多几个而己。

再者,所谓1000W,2000W,只是程序写的一个硬性显示而己,用功率仪一测,吓你一跳。也许2000W的,实际测得只有1千四五百瓦。而显示300瓦的,实际测得可能有七八百瓦。这就是国内电磁炉常有的。很少有电磁炉能做到显示与实际测得误差只有10%以下的

网友:
传说中的标题党?!!!

网友:
九阳的不错,我的两年了,还没有问题!~~

网友:
电磁炉 富士宝,用了二年了还和新的一样,当时买来也就280元,值得介绍的特点是它有个100W的功率,最大2200W,

100W的功率别看太小,其实一样可以烧热水,小锅可以烧开,比其它省电。至于其它定时,多种模式,火锅炒菜煮奶蒸菜都还不错。

曾经用热得快和电磁炉比较烧一瓶开水的电量,最后发现电磁炉还是以微弱优势省电,哈哈

网友:
我的苏伯尔买来不到一月就坏了。拆开看,PCB板先天不良,跳线一堆,而且控制板和主板的连接方式不也合理。

这是我除爱利信的二个手机外买到的第三个不合格的东西。

现在打算再买一个。有达人推荐下牌子

网友:
爱庭的,9年了 700元

网友:
300多的跟99的有区别吗?

网友:
我买的小鸭子电磁炉,五年前买的,花了145元,至今都没问题呢。。。

还有两前买了一台99元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都没有坏 .^^.

网友(2009-07-02):
我们厂就是有做九阳的电磁炉,所有检测都很严格,可以说质量有保证,不过上面的我们厂好像做过,

网友:
我家的九阳电磁炉也坏了,电源部分的原因,烧了个13002,10欧的电阻加一个ACT30。最气愤的是ACT30当地居然买不到!现在都还是一堆垃圾一样摆在那里!

网友:
我买的美的的,用了三年,按键全没用了,全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美的的,面板漏水,按键坏了,换几次了,幸亏自己会弄,要不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

网友:
我现在修 的 奔腾的!!电路和上面的差不多!!也有开槽!!也就是交流变直流后,用IGBT调制高频,给线圈供电。全桥和IGBT管都在散热片上固定!还有个18V的风扇!主回路看见12.5A的短路保护,主回路上有个变压器(互感器)检测电流用!

现在没办法显示!!不工作!!哪位大哥有电路图!!!好像国内的电路都一样的!!!

网友:
我想知道pcb上的线怎么弄能画成这种..

网友:
楼主没有给功率部分一个照片

现在肯定晚了。。。

网友:
呵呵,我也修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上上的是那型号的,不过基本是相同的!我传两张给你参考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8007.pdf(文件大小:78K) (原文件名:奔腾电磁炉图纸.pdf)

网友: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整流管和IGBT,我已经坏了一个
拆开了,找元件不好找,懒的修了,丢了。

网友:
我家有一个美的电磁炉,开机煮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工作,电源指示灯闪烁,面板上所有按键无效。把它断电扔一边,一段时间后(有时几个小时,有时一两天)后,重新上电又可以工作,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怀疑某些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但不好确定具体的故障位置。

网友:
型号:PC20N-AK
2000W

网友:
03年买了一个九阳的,到现在还在用,搬家送人了。
现在买一个,还九阳的,大概保护做的有点过。炒菜炒着炒着自动关机了。

网友:
06年买的美的电磁炉,,,,有几次不能用了,拆开一看,,我靠,蟑螂爬满了,太恐怖了,,仔细用酒精清洗后又可以用了,,,看了看工艺,还是自动插件的,应该还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美的SF193什么的,NND,已经修了三次了,每次都是IGBT坏了.

网友:
如果是IGBT坏了,不当当换IGBT就了事。

有可能你换上去又会爆掉(保险管爆炸的声音听了都不敢插电源了)。

特别检察两个高压电容,一个是桥堆出来后滤波电容,一个是并在磁盘上面的电容。

磁盘的线圈两个一定要分清,两个接反了也会爆IGBT管。

还有就是IGBT的控制线路要检,连续爆管跟它有关。(不放心在线圈上接个100W灯泡试机)

还有就是电源的问题了,可能跟其它电器一起使用造成IGBT的损坏。

修了一段电磁灶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
300多的跟99的有区别吗?

区别大着,99的拿到我们店里我们是不修的,不用他说只要打开外壳就知道是99元的。

为什么不修,不合算,修了没两天又坏,我们这边的修电器的都保三个月的。

99的打开里面的电路板很小,功率管的散热片也小,基本没什么东西。
最损的是有的连热敏电阻(感温头)都没,外壳材质也很差。

所有像99元这样拿来修的都是新机...
有的才用几天。

网友:
我家的美的也坏了,显示一切正常,就是不加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什么?IGBT?错!是那面板上的几个轻触开关……国货的悲哀!

网友:
哈哈,我修的哪些电磁灶坏的最多的是IGBT、桥堆、高压电容、按键、开关电源芯片。

有时是LM339,热敏电阻等,不过不经常。

网友:
烧功率管啊。。。。。
烧一个就怕!钱啊。。。。。。。
我修的那么多电磁炉中最多是烧功率管的!

网友:
300的奔腾,用不到一年,功能还正常,只是按键的保护膜掉了.....

网友:
我的电磁炉,我自己拆开修过几回了,哈哈

网友:
电磁炉修的太多了,懒的讲了。

网友:
@@
jackiezeng
积分:2342
派别:
来自:四川
06年买的美的电磁炉,,,,有几次不能用了,拆开一看,,我靠,蟑螂爬满了,太恐怖了,,仔细用酒精清洗后又可以用了,,,看了看工艺,还是自动插件的,应该还不错, @@”

哈哈!同感!自从3年前我买了个电磁炉,不知啥时候开始,家里的“蟑螂家族”全搬家到电磁炉里面去安家了!!!其它地方竟看不到它的巢了! 靠!每隔2周拿着“杀!杀!杀虫水”对着电磁炉散热口喷几下,就会看到大大小小的蟑螂晕呼呼的走出来....汗!!.每次喷都有收获!!。。。。。。。。。。!!!看来我们搞设计的要想去电器里面如何防蟑螂虫子了。……

网友:
大多数IGBT管就是因为蟑螂引起的,蟑螂爬到IGBT碰到C极跟G极,把高压引到了控制极造成IGBT接通短路烧毁。

以前修的时候遇到很多,蟑螂简直把电磁灶当窝了。

那时的外理方法是

把电路板拆下来,用电风吹把蟑螂吹走,用自来水加洗洁精洗,外壳也洗,用刷子刷,洗好后用电风吹吹干。

然后再检察电路。

蟑螂屎奇臭无比,但是没办法,当时是在店里当学徒,师傅叫我洗我就得洗。。。

网友(2010-03-19):
第1张图片中开槽部分有喷锡,为什不连起来,而是一段一段的?
我感觉开槽是为了增加两条线裸线的安全而这样设计的。

网友:
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
美的电磁炉,两年多了。开关机按钮换了两次。有一段时间炒菜时老闻到蟑螂味,很臭。拆开电磁炉一看,哇塞,蟑螂好多呀。大的小的活的死的几十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什么?IGBT?错!是那面板上的几个轻触开关……国货的悲哀!

这可说对了!我的都换了N次了.最后新买了一个触摸按键的.按钮的我解剖看过,主要是进油(炒菜的油),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按钮接触不良、进水电磁炉的常见病

网友:
上次买了个苏泊尔的,用了两分钟坏了,搞得我又心里阴影了,后来去换了个,用了一个多月还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钮接触不良、进水电磁炉的常见病

还要防虫子

网友:
按键最容易坏了,而且上面贴膜也over ,触摸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
我是做工业电磁炉的,至少8kW!哈哈  炒菜瞬间好啊 O(∩_∩)O~

网友:
为什么 蟑螂 喜欢那个地方呢?  不是电磁辐射很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是小强……

网友(2010-06-02):
我现在在考虑买个电磁炉呢?还是微波炉用用? 来听下各位意见!~

网友(2010-07-06):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什么?igbt?错!是那面板上的几个轻触开关……国货的悲哀!
这可说对了!我的都换了n次了.最后新买了一个触摸按键的.按钮的我解剖看过,主要是进油(炒菜的油),导致接触不良.
同意,我家的电磁炉也被我换了几次按键了。

网友:
IGBT的保护缓冲电路是什么??谁有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什么?igbt?错!是那面板上的几个轻触开关……国货的悲哀!

全部改成阿莫的那个开关。估计稍微有点不兼容。估计是能上去的。这个是汽车级的开关

网友:
我买的就是美的的触摸按键
用起来才知道,很多时候得按n次才行,火大

网友(2010-08-14):
买的美的的,开关让我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
有人把电磁炉拿来我修,其实我从来没有拆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三用表看按键好不好。果然好几个不好,换上新的,居然修好了。

后来人家来我单位找我,就说“找你们那个修电磁炉的……”

网友:
山寨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按键。

如果怀的是IGBT之类的,维修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网友:
按键确实容易坏。我也修过。是开关键
我家的电磁炉调温用的是旋钮。不是按键。这个到现在依旧灵活。

网友:
我家的我经常坏,换管后三个月就坏了。

楼主:
我的九阳电磁炉至今仍然在使用呢,按键也没坏过。

网友(2011-08-22):
有没有九阳电磁炉的芯片和电路图呀,谢谢

网友:
全都用直插件呀?这是哪年的设计?

网友:
呵呵,,电磁炉修多了还是很容易修好的,,,爆管只是没有修彻底.......我修爆管故障超过50台,,只有一台三个月内返修的........

网友:
电磁炉最容易坏的是整流管和IGBT

网友:
有次 开关管 坏了,去市场上买同型号说市场上没有卖的

说是厂家专供

后来找朋友跟生产厂家高价买了两个

网友:
抽空把自家的电磁炉拆了,研究一下。

网友:
前几天为了吃火锅,买了一台,只要199了,还是触摸按键的,一年保修,真便宜呀。

网友:
3年  美的 没怎么样 功能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