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跪求PIC16F690编译器,请发邮箱xitaiguang@hotmail.com【恢复】

楼主(2009-01-13):
各位大侠:

     小弟刚到公司,就让用PIC16F690,以前只用过51,STC,郁闷的,发现编译器不能支持,哪位大哥能发下,非常感谢!!!!

邮箱地址:

      xitaiguang@hotmail.com

楼主:
各位同仁,能否帮忙看下,我的程序,能发不能收,搞了两天,,,

     波特率9600.485总线,不能进串口接受中断,但是可以进发送中断,大家看看 ,是不是,因为485转232的问题,大家帮帮忙,出出注意啊

楼主:
呵呵,是啊,我也想找个人教教我,可是我是第一个,怎么办啊,兄弟们误会了....

      所用编译器是hitech PICC,如果有,请教教我啊

网友:
PIC的C编译器有N种,CCS PICC IAR等

不知道楼主要哪一种?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啊,

跪求

我都觉得丢人

网友:
回楼主:

我从来没玩过PIC的东西

不过我最喜欢的SDCC支持PIC的,可以玩玩看

但是手边没有PIC的片子,也试不了..

同时,能不能下次不要再发这种标题

公司既然让你用这片子,说明公司以前一直在用,

为什么不请教公司同事,如果刚进公司就同事不和,

以后也没得玩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兄弟,可惜我只会用C,汇编不是特别精通啊

楼主:
楼上的大侠:

    copy,这点技术,是没有用处的,自己学不到东西啊,

如果你有技术,是否可以指教下 小弟,小弟 刚学PIC不久,刚刚上手,发现

   串口通信,与PC机通信,可以发送但是不能接收,以下是我的程序,请指教啊!!!!

   void interrupt ISrR(void)

  {

    if(RCIF&&RCIE)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RCIF=0;

        PORTC_2=!PORTC_2;   //指示灯的作用,发现只能进一次中断,在上电的时候

        if(OERR)

         {

              CREN=0;CREN=1;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SPBRG=25;   //波特率设为9600

   TXSTA=0x24;//使能发送

   RCSTA=0x90;// 使能接收

   RCIF=0;    //清零外部中断

   GIE=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TRISC=0x00;//将PORC定为输出

   TRISB=0x20;//将PORB RXD 设为输入口,TXD 设为输出口

   PORTC_2=0;

   PORTC_4=1; //485通信片选,发送使能

      for(j=0;j<3;j++)

          {

          TXREG=0x69;

          while(!TRMT);//如果发送在正在进行,那么等待

         }

  PORTC_4=0; //485通信片选,接收发送使能

  RCIE=1;    //使能接收中断

  while(1); //等待接收中断

 }

网友:
利害,你们公司的HR.....

不知道是不是给他跪过...

首先,公司是做产品,用什么工具是由公司提供

也许你公司用的工具也就是网上XX的

但不管是不是XX的前人总还是在用的吧..

从他们那里COPY一个过来不就可以了么?

外面现在打霜,跪着不冷么?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3,10:04:26.

网友:
直接到microchip的网站上下载maplab就行啊,只不过要用汇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