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ISSP_1编程器上位机、固件、原理图 【恢复】

楼主(2009-01-13):
上传全部测试后的上位机运行软件和PSoC-ISSP固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4624.rar(文件大小:2.01M) (原文件名:PSoC-ISSP_b2.rar)

1。下载文件后,解压到任何一个目录下,直接运行EXE文件,免安装。

2。运行软件后,在目录下会生成ISSP的固件文件(HEX)、ISSP的USB驱动(INF)、以及PSoC_KIT的2个测试文件(HEX)。具体如下:

csd_lcd_24894.hex             ==》PSoC_KIT多功能板上24894的测试。触摸按键、滑条+LCD显示

issp_64215.hex                ==》PSoC-ISSP的固件(for cy7c64251)

music_29466.hex               ==》PSoC_KIT多功能板上29466的测试。按键+放音乐(我爱北京天安_门)

PSoC_Device.xml               ==》PSoC上位机编程软件使用,支持编程PSoC器件的配置文件

PSoC-ISSP_b2.exe              ==》PSoC上位机编程软件(免安装)

USBUART.inf                   ==》PSoC ISSP的USB驱动(for win98)

USBUART_XP_Vista.inf          ==》PSoC ISSP的USB驱动(for xp、Vista)

3。上位机软件采用VB编写的,尽管上位机软件是免安装的,但会自动将VB的运行库和所使用的控件(DLL)注册到系统中。请各位帮助测试一下,看是否能在各种环境下正常运行。我这里没有98和Vista系统,只是在XP下测试的。有问题请及时告之。谢谢!

4。最新的PSoC-ISSP原理图如下,有兴趣和条件的可以自己做。

图中的D5和D6选择如下:

目标板为5V,D5、D6短接

目标板为3V,两个都要

3V/5V兼容,保留一个,另外一个短接。

5。参考资料:

部分与ISSP、USBUART相关的官方参考照料:

6。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的介绍和测试使用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42102&bbs_page_no=1&bbs_id=3030

7。PSoC-ISSP_1测试板实物图

8。目前支持的PSoC芯片系列

cy8c21xxx、cy8c22xxx、cy8c24xxx、cy8c24xxxa、cy8c27xxx、cy8c24794、cy8c24894、cy8c24994、cy8c29x66和cy7c64215

===========================================================

请各位代劳,先帮助测试一下上位机软件。尽管没有PSoC-ISSP编程器,里面的编程操作部分不能使用,但其它可以操作(就是选择器件和LOAD下载文件功能)。如果有问题,请在下面发贴告之。先谢谢大家。

PSoC-ISSP正在设计新的结构和PCB板,成功后可以考虑采用2种方式提供大家:

1。由阿莫制作,在邮购部购买

2。提供PCB板及相应的器件,以散件方式提供大家学习。

以上请阿莫考虑决定。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3,14:18:14.

网友:
马老师,这个问题在VISTA下是相当明显的。

我查询了一下资料,老师是不是可以考虑调用windows系统的功能,

在PC有USB设备接入时,再查询COM,而不是每5秒钟就查询一次COM口。

为什么在VISTA下现象这么明显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一次真学了不少东西,呵呵~~

楼主:
谢谢你的测试了。这说明这个安装版是可行的。

“间歇卡死”现象是正常的,上位机程序每5秒种对COM1到COM15口进行一次自动搜索,检查有ISSP无编程器插入。这里面包含着一些出错处理。

一旦检测到有编程器插入,这个搜索过程就不执行了。

这个现象在XP下也是同样的,是不是在VISTA下比较明显?

网友:
马老师:

    测试完成,这一次的测试结果比较奇怪~

    在VISTA下的安装是没有问题了,并且运行程序也可以了,但是程序界面出现后,却会出现“间歇性”卡死现象。

    比如我若选择芯片类型,程序会一段时间没有反应,而后才能选择。而且,经过多次测试,我发现这个间歇卡死时间是具有周期性

的。是不是在选择芯片类型的同时,程序也在不停检测设备是否连接到PC呢?仿佛是在程序检测设备过程中出现的卡死~

楼主:
tearsman520 消逝的岁月:

我使用专业的打包软件生成一个SETUP文件,内有设置需要管理员身份,以及适合所有OS(但没有写出VISTA)。在XP上没有问题,麻烦你帮助在vista环境下再测试一次。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位的测试和建议。

我使用的是VB6.0,是在XP下完成的。我自己手上没有vista系统,所以没法测试。

我再查查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用.net框架的语言在vista下运行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祝马老师新年快乐哈!

网友:
谢谢马老师的祝福,我对安装版的程序再次进行了测试,发现仍然无法运行。安装过程中即出现错误。如下。

<left>

安装错误 (原文件名:捕获1.JPG) </left>

不知道马老师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将VB压制成安装版?要使得程序在VISTA下运行,据我所知要加点代码的(这方面我不是太了解),因为安装程序是在写入到system32这个文件夹中时才出现错误的,而system32是VISTA中用户权限级别设置最高的一个文件夹——具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就是讨厌的VISTA用户确认运行对话框。

我努力在网上找寻解决方案,遗憾的是到现在一无所获。马老师可以尝试用VS 2008写这个上位机程序,若VS2008生成的程序没问题,则在VISTA下运行也没太大问题了。

楼主:
谢谢9楼的测试。

使用Vista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使用的一个免费的将VB打包转成免安装的软件(还是要注册的,不过是自动进行注册),比较早,可能不支持Vista。

麻烦你有时间的的话,能在Vista下再帮助试一下安装版的ISSP上位机软件吗,或许安装版的能正确注册。

再次感谢,并祝你牛年牛气冲天。

网友:
经过测试,结果如下:

测试条件:3分钟(期间不间断更换上位机软件可操作的选项——选择芯片类型)

纯净XP Professional SP3:正常

纯净Vista Ultimate SP1:无法运行,提示结果如下:

<left>

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捕获.JPG)</left>

原因正在搜索中……一旦有结果即答复!

本贴被 tearsman52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4,23:12:39.

网友:
没这下载线,只能看看软件使用。

在深度精简版XP_SP2(220M)下,装载楼主位hex文件正常,其他hex提示非PSOC HEX。

选择器件功能也正常。

======================================================

谢谢你的支持!

面包会有的。

深度精简版XP是什么概念?有什么优点和好处,能介绍一下吗。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4:47:42.

楼主:
好象响应的人不多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

PSoC的HEX有自己的格式,包括了运行代码,加密字和效验字等。因此上位机对非PSoC的HEX文件做了警告,因为下去也没有用处。本软件自带的HEX文件都是符合PSoC格式的,可以测试使用。

另外我已经下了一个VB+SP6的奥运版,重新编译过了。在LZ位,不知道是否更好些。

网友:
上位机软件在我的XP(非正版)+SP3上运行未出现问题 但不支持非CYPRESS的HEX文件 官方的PSoC Programmer也是不支持非CYPRESS的HEX文件

楼主:
有人反映:

上位机软件在XP(正版)+SP3上运行,3分钟后就蓝屏。在Vista系统上不能运行。

请大家帮助测一下,是否我需要更新我的VB系统(目前我使用的是VB6.0)?还是正版系统也验证运行软件是否也是用正版软件开发的?还是我的软件中有BUG或不兼容的地方?

楼主:
1楼抢沙发不错,但希望你:

1。帮助进行测试一下上位机软件。

2。请以后在这里发帖时,注意不要带后面的广告部分。

如果在2天内看不到你的测试结果,我会将你的沙发位删除(在本拦中我还是有这个权限的)。:)

网友(2009-04-12):
急切期待正式版发售!

网友(2009-06-07):
那位任兄有《Psoc原理与应用设计》电子版本,请上传一份上来供大家阅读,可能需要的人很多。

网友(2009-09-24):
马老师,固件和上位机软件下载下来是错误的,只有几十k,能否重新上传一次?谢谢!

网友:
看来老师非常忙啊!
阿莫是否测试一下是否上面的文件是否还是正确的呢?

网友:
马老师 我是新手 打算自制PSoC-ISSP  现在有个问题:
固件“issp_64215.hex”如何烧写到自制的下载线里?

网友(2009-11-06):
是自己做的么

网友(2009-12-12):
弱弱地问马老师一个问题:PSoC-ISSP的固件(for cy7c64251)怎么下载到cy7c64251?
直接在PSoC-ISSP_b3.rar上选择cy7c64251就可以下进去吗?还是用其他方法。
J2是干什么用的?
准备业余玩玩PSOC,望指导,谢谢!

网友(2010-03-17):
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安装了还是发现不了硬件

网友:
马老师,请问这个驱动要如何改才可以支持WIN 7 呢?谢谢,现在一直无法正常识别,XP下可以识别。多谢

网友(2011-05-16):
马老师您可以给一个联系方式吗?我这边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liuhumail@126.com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我自己做了个板子,然后下了固件,但是怎么上位机不能识别我的板子?我换了人家的芯片就可以识别,好像固件不对,是怎么回事啊?回复【30楼】0409212010

网友:
马老师,我的邮箱是sunzhanshan@soliddigi.com   能否给我些技术的支持,谢谢

网友(2017-09-27):
请问一下大家,我现在遇这个问题,我之前使用正常,有一阵子没用,今天要使用结果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所以请大家帮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