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811 i/o输出电压不够【恢复】

楼主(2009-01-13):
设计的电路板  采用2811控制频率合成芯片。其中GPIOA口送数据 GPIOB口给地址。GPIOB口送的地址数据都正确,用示波器观测io口上的电平时可以看到高电平是3.3v低电平为0v。但是GPIOA口上的数据不对,当时高电平时有可能是2.xxv也有时是1.xxv。低电平有时不为零。  这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啊。现在送的数据不对。GPIOA单独置一个为高电平或则低电平都是正确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跟其他引脚短路了?

网友:
没碰过,我看的IO电平正常

楼主(2010-09-16):
好久了 来回复下 加上244 提高驱动能力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