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F103R8T6做GPRS,连SIM300时串口用4线没问题吧?【恢复】

楼主(2009-01-13):
如题,我看资料说SIM300是用的全串口工作方式,那么我用STM32的USART1接线如下可以吗?

SIM300        STM32

TXD --------- RXD

RXD ---------  TXD

RTS ---------  CTS

CTS ---------  RTS

SIM300其他的串口管脚空着不连,这样做GPRS可以吗?请大侠们指教!多谢!

网友:
我使用STM300做短信远程控制及GPRS远程数据传输,一直都只使用RXD,TXD,其它信号引脚都没使用!产品量产很久!

网友:
 将模块设置成 3线制  禁止全串口协议

只接3线就可以了吧   不过得将模块的RTS和CTS 直接短接

 我们一直这么用的

楼主:
我在Vista下的WINRAR没法压缩,我把后缀名改成TXT了,你下载后改回ddb就行。

我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后用的。

网友:
楼主可否共享下SIM300的封装>?我也刚想要用STM32做GSM

楼主:
看了N多资料,我决定了,就用SIM300手册上的图示接法,SIM300的串口中RTS定义为输入,CTS定义为输出!所以直接和CPU端的RTS\CTS相连即可,不用交叉连接!

楼主:
做过的大侠指导一下啊,先谢了!

楼主:
你说的是3线吧,我查了一下资料,说只用3线的话可以把RTS和CTS短接,但不能传数据量太大,STM32不是有硬件流控制嘛,我想用RTS和CTS控制,SIM300和STM32间的RTS和CTS是交叉连啊 还是直接连?看到SIM300手册如下图,它是RTS,CTS直接相连,可我感觉应该交叉啊,请指教!!

SIM300手册上的接线方式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网友:
连两根就可以了

TXD --------- RXD

RXD ---------  TXD

楼主:
得,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03-06):
看到的资料好象是说只用三线制串口的话,RTS接地....没有看到RTS和CTS短接啊....我看的是SIM300C_HD_V2.04

网友:
【9楼】 capron
你的产品有没有密集收发的情况,效果怎么样,怎么处理的
我是尽量等到上一消息收到后再发一条,以前是一直发发现在等待发送成功标志时消息也跟着来了,要做两种判断

网友(2009-10-24):
关于短接和接地

个人理解,因为信号时低电平有效 所以接地就一直有效 可以发送数据

短接:因为模块要发送数据 首先rst会向对方发送请求信号 就是把rst置低 所以短接的话 也相当于模块自己把cts置低了 效果和接地一杨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