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控制项目 【恢复】

楼主(2009-01-13):
SHT11温湿度控制小项目材料

1、STC 89C52单片机

2、共有8个LED共阴数码管 1 2 3 4 5 6 7 8

3、3到6个按键

4、1个开关K0

5、5个LED灯

6、SHT11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修改程序如下:

1、第1到4位数码管显示出温度值,分辩率0.01度,2位小数,38.01度。可以用按键设置温度报警值,按0.01度增加(也可以按位设定数值,注:4位),测量温度到了没定温度后,温度指示LED灯关掉,高于设定温度1度时报警LED1灯打开,断电后能保存温度设定值。

2、第5,6位数码管显示出湿度值,分辩率1%H。可以用按键设置湿度报警值,按1度增加(也可以按位设定数值,注:2位),测量湿度到了没定值后,湿度指示LED2灯关掉,高于设定湿度5度时报警LED3灯打开,断电后能保存温度设定值。

3、第7,8位数码管显示出数字,每1小时(可以设置1小时或2小时加一次数,数码管显示加1),当加1时要点亮一个LED4灯,当第二次加1时关掉LED4灯,LED4灯循环点亮与关掉。还有一个条件当码管加1时,K0开关要接通,如果没有接通K0,5分钟后点亮一个LED5灯。

用C语言写程序,每条语句要加注解,用仿真软件proteus调试,软件全部C代码与仿真文件一起。

哪位朋友想学习做这个小项目,来报名吧

哪位朋友做得稳定的,我送一片硬件项目开发板,

下面是我新做的仿真项目学习板,有有性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玩玩。呵呵本人是专做仿真学习板的,主要是为了与大家交流学习方面一点。

本贴被 szmmg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5:01:04.

楼主:
新做的51仿真学习板

网友:
楼主是卖开发板的?还是自己有项目用SHT?

网友: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支付一下,做出来你先用了!!!!

网友:
对传感器流口水,其他路过。

掉电数据保存在哪呀,没有存储器呀。

楼主:
项目竞赛

一:材料

1、STC 89C52单片机

2、8个LED共阴数码管 1 2 3 4 5 6 7 8

3、8个按键 KEY1、至KEY8

4、5个开关K1、K1、K3、K4、K5、K6

5、11个LED灯

6、SHT11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二:输出量

1、温度控制点亮LED1                JR加热信号到固态继电器

2、定时输出点亮LED2                FDDT 翻蛋电磁阀输出

3、定时输出点亮LED3                FDFS 左右翻蛋转换检测继电器

4、湿度控制点亮LED4                JS加湿继电器

5、K3控制点亮LED5                  BJ 电铃报警

6、K6控制点亮LED6                  SL水冷继电器

7、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点亮LED7      FMK风门开继电器

8、温度底于设定温度是点亮LED8      FMG风门关继电器

9、高温报警LED9                    高温报警

10、高湿报警LED10                  高湿报警

11、定时输出时K1没有接通报警LED11  翻蛋报警

三:输入量

12、开关K1    FDDT  FDFX   风门检测

13、开关K2    FSJC         风扇检测

14、开关K3    YJC          导电表检测

15、开关K4    FMKJC        风门开检测

16、开关K5    FMGJC        风门关检测

17、开关K6

四:程序实现功能

1、第1到4位数码管显示出温度值,分辩率0.01度,2位小数,38.01度。可以用按键设置温度报警值,按

0.01度增加(也可以按位设定数值,注:4位),测量温度没有到设定值时,K5在关状态下点亮LED1,K2

接通时点亮LED1,当K2断开时,关LED1,测量温度到了没定温度后,温度指示LED1灯关掉,高于设定温度

1度时报警LED9灯打开,断电后能保存温度设定值。

2、第5,6位数码管显示出湿度值,分辩率1%H。可以用按键设置湿度报警值,按1度增加(也可以按位设

定数值,注:2位),测量湿度到了没定值后,湿度指示LED4灯关掉,高于设定湿度5度时报警LED10灯打

开,断电后能保存温度设定值。

3、第7,8位数码管显示定时计数器次数,每当定时器运行60分钟后,点亮一次LED2灯,定时器运行120分

钟后关掉LED2灯,每隔60分钟LED2灯循环点亮与关掉。还有一个条件当K1开关要接通时,数码管数字才能

加1显示,如果没有接通K1,数码管数字不加1,5分钟后点亮一个LED11灯。

4、当测量温度高于设定值时,点亮LED7,K4接通时关LED7。当测量温度底于设定温度时LED8点亮 ,K5接

通时关LED7

5、K3接通时,点亮LED5,K3断开时关LED5。开关K6接通时点亮LED6,K6断开时,关LED6。

网友(2009-04-20):
无语,项目还有这样做的

楼主(2009-12-08):
小项目就这样,还是免费项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