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1045桨最大拉力测试【恢复】

楼主(2009-01-13):
测试条件:

新西达2212-KV1000电机,因为不知道称向上拉准不准,所以把桨反过来装,使力向下压。  (声明:使用桨保护器加O圈,不需要对桨进行扩孔)

使用PPM信号进行测试,没有使用I2C信号,因为怕测试时间长,电池电力会不足,所以加了个电压表在边上显示电压。

分别使用  ( 7.4V / 900mAh / 15C )  电池和  ( 11.1V / 2200mAh / 20C )  电池及我自己做的大电流、低内阻的电调和仿德国人的电调进行了对比测试。

数据如下:

7.4V / 900mAh / 15C ,大电流、低内阻的电调

437克

11.1V / 2200mAh / 20C ,大电流、低内阻的电调

894克

7.4V / 900mAh / 15C ,仿德国人的电调

378克

11.1V / 2200mAh / 20C ,仿德国人的电调

739克

上图

网友:
有积极意义,但必须有电流参数。支持!

楼主:
没人对这个测试感兴趣嘛。

其实这也表明在载重比较重的情况下,我的大电流、低内阻的电调是有优势的。

其实如2楼所说的,要是测出200克拉力时的电流,我们就可以假设800克起飞重量,再根据我们所用电池容量算出能在无风时的悬停时间了。

不知道哪个有条件的给大伙测一下呢。

楼主:
呵,最近严重超支,没米买钳形电流计或者大电流的稳压源了。不过可以回公司测,但是一大堆东西拿去公司,不太好。这周上完就放春节假了。

网友:
不错,关键是你要把电流也测出来啊。

网友(2011-04-03):
顶出来 楼主先测的自己的电调再测的德国人的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