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PSoc并无前景 【恢复】

楼主(2009-01-13):
理由如下:

   1.Cypress已意识到M8C核的局限性,已在转向51核的PSoc3

  2. 由于核的缺陷(MM)导致ImageCraft与之在编译器上分歧巨大,Hitech渔翁得利,

     但很难摆脱代码膨胀的厄运(内存管理不适合C编译器),于是在它的Compiler里

     抓住了TMPDR0,TMPDR1,TMPDR2,TMPDR3的救命稻草

   3.上电时自身引导程序导致GPIO的Glitche,以及被淘汰的高电平复位设计,使应用者叫苦连天

   4.模拟模块冲其量为模拟比较器,开关电容网络作滤波器也是勉为其难,PGA的效果在如此嘈杂的

     小晶片上很难有所作为

   5.指令速度最高(5V,IMO=24MHz) (24/1)/4=6MIPS(全部执行NOP指令),你觉得快吗? 3.3V时还要再除以2

     AVR(16MIPS max),PIC18(16MIPS max),SILABS(25-50MIPS max),均超过该指标

   6. Capsense看家之作,现已被TI,Microchip,Silabs,EM,超越,60年代的张弛振荡器专利也能赚钱,

     忽悠了广大的开发者,有点行骗的味道(不好意思,语气重了一点)

   以上是个人一点过激的言论,请各位看完就忘掉,希望Cypress的PSoc3不负众望,有点出色的表现

网友:
非常有道理。不过每个公司的器件都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不同的应用。没有那个公司的芯片能通吃天下的(就是INTEL的80X86也有竞争对手的)。多了解一些芯片,多掌握一些新的技术绝对是没有坏处的。

网友:
PSoc4据说是arm7的核

网友:
怎么像越狱,都出4了啊,

网友:
一直在PSoc门外犹豫,很多次被它的模拟特性吸引,差点想用它,听了楼主一席话,看来没着急换片子是对的。

网友:
PSoC的模拟部分的特点是其它8位MCU所没有的,可以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省掉外面一些模拟运放等器件。再配合数字部分的有机结合,在用户模块的配合下,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一些比较复杂和智能的模拟功能。如可程控的智能放大等。有些东西,你就是自己设计模拟电路也很难实现的。因为PSoC有些东西实现的过程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型+算法的有机结合。一般水平的人很能完成这样的综合设计的。

但对于高精度,小信号的模拟应用,让PSoC完成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如果真的具备这样高的性能,那AD就要关门了。这就象使用8位AVR去完成应该采用32位ARM的功能一样,是不现实的。

再讲回来,就是你使用非常好的模拟器件,自己设计的话,恐怕类似电容感应触摸键这样的东西未必能做出来的。至少目前我就没有100%的把握。

PSoC不是什么都好,只是它的许多特点和采用方法等我认为都是比较新的。

我的观点是:对于刚开始学习嵌入式应用的人,不适合从PSoC入手。还是选择AVR、51等入门,把基础打好。当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后,可以了解和学习一下PSoC。这样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且还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技术。

关于这个观点,我在本拦建立时发的“关于建立PSoC讨论学习专栏的几点说明”一贴中已经说明过了。

本贴被 mach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21:19:28.

网友:
如果那天我用,就大概为了类似电容感应触摸键===狭隘的想法,哈

楼主:
PSoc没有那么难上手,Designer(5.0)就是想让初学者比51,PIC,68和AVR等更易入门,可以不写一行代码完成系统设计,

所有的数字,模拟模块均由Cypress一手操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第三方提供了几个模块,即使你有坚实的模拟数字

经验,也很难使用简单的几个移位寄存器(数字模块),低增益可编程PGA和比较器设计出自己的应用模块,一切由cypress

决定你的命运,如果遇上它的BUG(如AD8INC),你的设计就泡汤了,找cypress也救不了你。

如果你不能设计属于自己的模块,那选择其它MCU也是一样,为何你要选择PSoc呢?

Atmel的FPSLIC(无模拟模块)在数字系统设计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还觉得不够,Xilinx,Altera都有完整的

方案,以上这些倒是需要一些基础了.

至于模拟模块,外围电路完全可以实现比PSoc高上数量级性能的电路,可以看看使用模拟开关(4067)做的电容触摸

的廉价方案,这不是PSoc的专利,PSoc的模拟总线我一直认为是个怪胎,和数字总线混在一起,也没有模拟地,信噪比

能做高那是一个奇迹。为什么Quantum卖的那么牛,就是因为它觉得那些使用模拟开关设计电容触摸方案的厂商目前根本

无法和它的可靠性竞争。

作为普通MCU,其性能应该是上世纪的水准,如Intel版的MCS51,Freescale的908,zilog的Z8,

数字模块也没有象Cypress吹的那么灵活,使用之后你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
如果单纯为了电容感应按键,用有比较器的单片机基本都可以。

psoc最早我准备用来加密。因为用到几个10位的agc控制,用别的单片机芯片较多,太明显。不过cypress 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不会关心她了。

网友:
几年前花钱买的PSOC套件已尘封。现在想起这PSOC还是有点鸡肋。

网友:
性价比来说,8位的估计还是avr的高,选用芯片根据需求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09-02-24):
这种讨论才有意义,正是我的疑惑,一劳永逸、包打天下的芯片还没有啊!

网友:
我也觉得PSoc也要关门了!做模拟不是一流,做数字也很一般,做模拟加数字遇到问题连PSOC自己都解决不了。
你PSOC认为还有前途吗?

网友:
再说价格又贵!

网友:
我已经表明我的观点了,PSoC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有些新的方法和技术值得学习。可能以后PSoC没有了,但这些新的东西或许出现在其它公司的器件中使用。

PSoC不适合哪些初级人员,以及没有真正坚实的8位单片机功底的人员学习和使用。如果你8位的工夫到家,2个星期就能上手PSoC.作为准备将来从事,和现在已经是的硬件工程师讲,多掌握学习些东西是没有坏处。一来有许多东西是相通的,同样可以提高你的整体水平;二来有原来的基础,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比如zhifeng,可能几个星期后就是PSoC的高手了);三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你有更多的本事和能力,找到自己的工作。

目前价格是比较贵,象当初AVR比51也贵至少一倍,而现在不是也有相当的市场吗?

做东西并不是AVR就能解决一切,或是最好的方案,举2个例子:

如果有个简单的产品,需要一般性的一个可程控的模拟放大功能,然后进AD,做处理和控制。那么AVR就不方便,需要外部加上运放、可编程数字电位器等。但使用一片PSoC就可能解决了。从总体成本上看,此时使用AVR并不一定合算。再小一点,假如AD的输入在PCB的左面,而AVR的AD口在右面,那么你的PCB就要绕线了。而PSoC,你只要定义芯片左边最靠近AD输入的引脚为AD输入口就可以了(PSoC内部的AD输入可以配置到芯片的任何(大部分的)一个脚上)。这个AVR也是无法做到的。

因此,当你的系统需要一些一般要求的模拟功能,如放大器,滤波,等等,可以考虑PSoC。

另外,AVR片内的资源是多,但是固定的,有很多在实际中浪费的。比如M16有3个T/C,你的产品只使用了一个,那么另外2个就闲置浪费的。而PSoC是配置的,此时你只要配置一个T/C,片内其它的数字资源可以配置它用,如配置两个UART输入口,一个UART输出口。这样你的挑选余地就更加多,而AVR,尽管M16内存、FLASH等资源够用,但此时你只能使用M128或M64了。算下来成本也不便宜。

我有许多学生问我,要测量温度、湿度,然后记录,最后通过SD卡拿数据到PC,说M16可以吗。我说不可以。尽管测量温度、湿度,然后记录等主要工作对于M16没有问题,但写SD卡就不行。因为这不是写一个或几个字节,而是要按文件方式写入SD卡,这样SD卡才能再PC上直接读出。而在M16中建立文件系统,其资源尤其是RAM就远远不能满足了。

当然,此时PSoC也不合适,最好选择使用M3、AVR32UC3B系列等32位的“单片机”了(这些东西也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吧)。

作为硬件工程师,你手里多几样武器,即有匕首,也有手枪,还有冲锋枪,甚至还配备了机关枪,你就是“勇士”。如果仅仅认为枪就是扣动扳机,发出子弹,而只配备一把手枪的话,你很难生存下来的。

上面的一些朋友,如果你们不是托的话,那就先不要发表什么观点,仔细了解一下,至少读上一便PSoC的手册,稍微做点思考和对比再做评论吧。

网友:
apple是psoc的大客户,我接触的apple的好几个部件都是psoc的,只不过芯片上并没有psoc的标志而已。

网友:
对啊,PSOC的前景不太乐观

网友:
偶像我来了呵呵

网友(2009-04-11):
貌似mega16做文件系统 1kram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
文件系统中一个扇区就是512个字节,当你找一个文件时,至少要打开一个FAT表、目录表,和数据区,这就要1.5K了。

就算你数据结构、程序设计的能力非常好,在1K的情况下,能读文件。那么读一个2M的文件花上15分钟,也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网友:
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不等于这个产品没有生命力。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市场,有多大的准确性实在绝得怀疑,呵呵。
很多年前有很多人说51没前景了,可是做51芯片的厂家照样赚的盆满钵溢的,用51的也是遍地开花.............

网友:
个人认为:PSoC的前途还是会有一定的市场,虽然不会占据主流。PSoC类似于CPLD/FPGA,还是值得关注的。

网友:
曾经用带1k扩展ram的51做过一个读写u盘的东东 移植的一个开源的小fat 好像用了800字节的ram
我知道我有点跑题了 但是 我觉得1k RAM 是可以很好的跑fat的 至少不会比1.5K RAM的fat跑得慢很多

网友:
楼上,试过在一个写入过10个文件,删除掉6个的U盘中,建立和写入一个2M的文件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恩,顶马老师

网友:
我们的项目中需要用到触摸按键,本来选了AVR的Qtouch,但是调试好麻烦,考虑到商业应用的情况最后还是决定用Psoc,并且找成熟的工程师开发。
8位单片机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我们只是用psoc做按键和led控制等用户接口,似乎成本很高,但是考虑到整体的延续性和扩展性,还是决定用7元左右的psoc,而不是用3元左右的电路。

说psoc没有前景,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mcu+触摸按键我相信是有前景的,至少作为一个简单而真正灵活的用户接口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2009-05-24):
PSOC没有Synaptic的触摸技术稳定

网友(2009-08-25):
8位单片机做不了什么事情,还是你做不了什么事情?!

网友:
前景什么的,我不敢妄下定论。但多理解一种单片机的架构也是不错的。我分享下,我从PSOC学到了什么?
1. 优秀的代码架构。PSOC就是一个单片机而已。我们做底层的都知道。以前我们拿到单片机都要自己去写底层的功能API, PSOC DESIGNER 帮我们完成了这些功能,而且,代码风格和架构个人都认为非常优秀。我将这种风格延续到了 其他自己所接触的所有单片机。

2. 开源的方案。CYPRESS网站上有大量的开源方案,从中自己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向做 小制作一样 下载几个来玩一玩。

3. 优秀的技术文档。 一个规范点的公司应该都会要求写一些技术文档。CYPRESS网站上的技术文档个人认为真的很不错。结构清新,而且不用生词,平时看文档都不需要查看词典。 我们公司也经常要求写文档,而我的风格都喜欢用CYPRESS。

网友(2009-10-22):
新的PSoC5带的是80MHz的cortex-M3~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我们公司就推荐用那个

网友(2009-12-08):
等量练好AVR,就来学psoc

网友:
有谁再用PSOC5或PSOC3 ,能给点学习资料不,正准备学习。想谢,gudufeng007@126.com

网友:
http://www.cypress.com/?id=2232&source=header
这是cypress PSoC3的官方主页,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去看里面的培训材料了。
有关的课程大概有4个
101: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itecture
102: Introduction to System Resources
103: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Peripherals
104: Introduction to Analog Peripherals

网友(2010-02-26):
【28楼】 dasuantou

积分:226
派别:
来自:深圳
8位单片机做不了什么事情,还是你做不了什么事情?!
///回复的很经典

另外再补充一句,1969年登月的控制系统芯片 功能和资源还不及一片现在3元钱的atmega8 此站有相关的帖子做详细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论坛好啊,无意中看到的.我是Cypress原厂的,特意注册过来解答各位的问题.

网友(2010-06-19):
machao 老师说得有道理!

网友:
PSoC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搞专业的都有自己固执的理论。
但我认为它这种思路确是下一代芯片发展方向。

网友(2010-08-08):
楼主的话说的太绝了

话说 “有人卖屎,就有人吃”  况且psoc也莫有这么一无是处,肯定有用的地方,

了解下那天有用了再玩。

顶 psoc

网友(2011-04-22):
高不成低不就.....还是忘了它比较好......

网友:
其实PSOC1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11-07-15):
个人认为PSoC是一个发展趋势

网友:
PSoC现在还很火呀,什么事张弛振荡器?

网友(2012-01-02):
顶起,准备学习下

网友:
我也觉得 不太实际  万一缺货  惨了  方案就要大改动了 而且程序移植也很麻烦

网友(2012-02-14):
搞起!!会有用的..

网友:
就搞它啦,也许是下一个51吧.哈哈

网友(2012-09-18):
怪哉,最近修了几只电动车控制器,八成用的是Cypress的8C24423。

网友:
马老师发言了啊

网友:
PSOC5 嵌入ARM核,FPGA嵌入ARM核。。。
除开模拟部分,其实PSOC就是低端的SOPC。。。
我觉得东西好不好,一看价格,二看性能。
嵌入ARM核的FPGA固然好,但是没有FPGA + ARM来得实在;
同理,若是嵌入CORTEX核的PSOC价格(不太了解)、性能与CORTEX + CPLD差不多,PSOC前途无量。。。

网友(2013-10-02):
向马老师学习了

网友:
对我来说PSOC很有吸引力,但是担忧其前景,所以一直在犹豫学不学它。希望cypress能越做越强,将PSOC做的越来越完美,性能提上去,价格降下来。

网友(2013-11-04):
为什么我这边看到的都是些乱码呢..

网友:
pSOC现在看很有前途的。

要好好的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