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mucodeisp进行bootloader的烧录【恢复】

楼主(2009-01-14):
我是这样设置的熔丝,这样是不是打开菜单file的openflash然后烧录就可以了?

楼主:
觉得都是烧录软件只要设定正确功能上不会完不成吧

楼主:
在学弄德国的电调,不过德国的MikroKopter-Tool.exe在我的本本上居然打不开,只好使用mucodeisp进行烧录,熔丝为按照德国的设定后,他先需要烧录flash bootloader然后update software 。bootloader是不是就是平时的常用的烧录方式,那么update software 就是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