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卡?【恢复】

楼主(2009-01-14):
在淘宝上看到的,不知道是什么卡,发个帖问问,PCI金手指那么少,不像是PCI转串并口卡,看图吧。

网友:
引脚好像只用来取电?或者还有一两个信号线,看不太清

本贴被 ahfong20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4,13:22:37.

网友:
是不是用PCI模拟的串口 传的 用的引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