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B0256最小系统板USBmass的测试,不知什么原因串口没有打印任何信息执行LINUX命令

楼主(2009-01-14):
用AVR32 STUDIO 2.1 自带的USBmass 例子下载到UC3B0256程序执行时,电脑会发现三个可移动磁盘

但不知什么原因串口没有打印任何信息执行LINUX命令也没任何反应

#if __GNUC__

  set_usart_base((void *)SHL_USART);

  gpio_enable_module(SHL_USART_GPIO_MAP,sizeof(SHL_USART_GPIO_MAP) / sizeof(SHL_USART_GPIO_MAP[0]));

  usart_init(SHL_USART_BAUDRATE);

#elif __ICCAVR32__

  static const usart_options_t SHL_USART_OPTIONS =

  {

    .baudrate = SHL_USART_BAUDRATE,

    .charlength = 8,

    .paritytype = USART_NO_PARITY,

    .stopbits = USART_1_STOPBIT,

    .channelmode = USART_NORMAL_CHMODE

  };

  extern volatile avr32_usart_t *volatile stdio_usart_base;

  stdio_usart_base = SHL_USART;

  gpio_enable_module(SHL_USART_GPIO_MAP,

                     sizeof(SHL_USART_GPIO_MAP) / sizeof(SHL_USART_GPIO_MAP[0]));

  usart_init_rs232(SHL_USART, &SHL_USART_OPTIONS, FOSC0);

#endif

}

用usart_init_rs232(SHL_USART, &SHL_USART_OPTIONS, FOSC0); 初始化串口正常

如果用usart_init(SHL_USART_BAUDRATE);初始化串口接收的确实乱码

usart_init(SHL_USART_BAUDRATE);这个函数是在那个文件里面找了好久都没找到usart.c文件里也没看到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正确信息是这样的

--------------------------

    ATMEL AVR32 uShell

--------------------------

"On-Chip Virtual Memory"                 OK           10240 bytes

"AT45DBX Data Flash" not initialized... Check if it is present...

"SD/MMC Card" not initialized... Check if it is present...

$>

设为主

Device connected

Device enumerated

Mass-storage device connected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AVR32 STUDIO软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位】 xzw168

回头帮你确认下,我记得是要做下串口的设置

楼主:
用usart_init_rs232(SHL_USART, &SHL_USART_OPTIONS, FOSC0); 初始化串口

设为主盘 读U盘 串口打印以下信息

Device connected

Device enumerated

Mass-storage device connected

printf()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