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LY的B型的快速机,能不能换个阿莫的啊,没用过几次 【恢复】

楼主(2009-01-14):
悄悄地问一声,我有个LY的B型的快速机,能不能换个阿莫的啊,没用过几次。

网友:
 B型也分快慢型,我的是快速的,貌似2mm,实际上是1mm

---------------------------

什么意思?

是双头罗纹,看像1毫米,但是两条。

网友:
1mm或2mm间距,影响什么指标?

楼主:
B型也分快慢型,我的是快速的,貌似2mm,实际上是1mm

网友:
看当年的广告,好像速度也不同。我也有一台。主轴电机不同,是220v功率忘了,电摩。x/y轴的速度好像是A:3~6mm/s,B:6~12mm/s,我使用的时候是10mm/s不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