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听同学说:使用windows环境进行嵌入式linux开发更为方便,是这样的吗?【恢复】

楼主(2009-01-15):
同学做mp3的,处理器是arm内核,用threadx操作系统,他说开发时宿主机在windows环境下用source insight阅读代码,

用perl、python之类的软件来编译什么的比起在linux环境下用gcc、vi之类的要方便。

他说的是不是类似于使用ADS或IAR之类的开发平台,这些能不能代替linux环境的开发工具呢?

但我之前看到的嵌入式linux教程都说是在linux下开发的,ADS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本贴被 NationalSem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00:57:54.

楼主:
【8楼】 Cliff

各位回帖的清看清楚了:

虽然楼主的标题讨论的是Linux开发

但帖子内容呢,却是在讲threadx!

呵呵,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到的,我自己发文时也知道的。threadx系统只是一个举例,那个同学的公司也有用linux的,都是在windows下开发。而且某个在迅雷的同学也是用windows开发linux程序

网友:
我也是在windows下编辑程序,

dos,linux,unix,arm的都是在windows下弄,编译还是要在目标系统搞了

至少用.net 的环境做这些方便很多

网友:
各位回帖的清看清楚了:

虽然楼主的标题讨论的是Linux开发

但帖子内容呢,却是在讲threadx!

网友:
【3楼】 watercat

积分:2224

派别:

来自:

 错

最好的开发方法,是在目标机做本机开发,而不是找一台宿主机做交叉编译

只有本机开发才能保证目标程序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因编译器误差导致的问题

目前,至少Gentoo Linux有完整的 for ARM 的本机环境,目前我用的版本是 2008.0

---------------------------------------------------------------------------------

网友:
其实我以前做LINUX开发的时候,大部分代码都是在WINDOWS下完全编写和大部分调试工作的,然后再通过移植的方式放到LINUX下编译.

因为代码书写,管理都属于桌面工作,这是WINDOWS的强项.而由于平台间函数基本相同,所以大部分的编译调试也可以在WINDOWS下完成,再后到LINUX下进行最终移植时只剩下极少的工作量,开发效率提高很多倍.

以上都是针对个人性况而言,很多人喜欢直接在LINUX下拿VI编写代码,对于这些高手我佩服得不得了,我早期也是这么干的,但后来发现效率赶不上在WINDOWS下干这些,因为我不是高手,就换了.

至于3楼的发言,我也是保持中立,我认为同样要看你个人对环境的熟悉程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先使用交叉编译也不失为一个提高开发效率的好办法.在开发到达某个阶段的时候也最好要转移到3楼所说的环境中去.

网友:
TO 【3楼】 watercat

在 www.gentoo.org 上,具体要下载哪个包

网友:
楼上能不能抽时间写个GENTOO下快速搭建ARM开发平台的上手教程???

就五分钟那种,快速上手...

我目前手上只有ARM7(LPC2148)

也许以后也会玩玩ARM,上LINUX

过年会买个本,打算不让WIN碰我这台本本

不过也许会在上面跑两个系统,一个LFS,一个GENTOO

不过本本都没有串并口,串口倒是有PL2303可用,但并口就没得了

所以还请问下LINUX调试ARM的USB的工有没有(调试工具,调试软件..)?

目前还只能用arm-elf-gcc写些小的跑马灯什么的.然后用LPC21ISP下进去

但LPC的下载实在太麻烦了..

本贴被 aozim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09:49:14.

网友:
最好的开发方法,是在目标机做本机开发,而不是找一台宿主机做交叉编译

只有本机开发才能保证目标程序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因编译器误差导致的问题

目前,至少Gentoo Linux有完整的 for ARM 的本机环境,目前我用的版本是 2008.0

网友:
这种都是个人的主观映像,也许你的同学本身对WINDOWS编程很懂,对那些操作都很熟悉,那他肯定会觉得在WINDOWS环境下要好用的多啊。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那什么东西都是新的那就无所谓了,还有学习LINUX最好还是在LINUX下面弄好,这样对操作系统什么的会有更多的理解。

虚拟机应该是初学者最好的选择,先用用看,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也想知道,不过用虚拟机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