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有关电能表att7022的相关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15):
请问att7022的24位数据到底怎么处理?一直无法解决..再次请教 单字节好办 三字节怎么转化成bcd码  数据处理问题麻烦热心的朋友指导...(老大不要删贴我原来的号好象不能登陆了才注册这个号)

本贴被 kjxf0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1:08:26.

网友:
你将这个数值赋给一个长整数,就可以处理了

楼主:
诚心求教...

网友(2009-04-21):
恩,应该是复给一个长整形就可以处理了,目前也在看这个芯片的资料,呵呵 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2014-11-19):
樓主您好,我现在用att7022e,要测量很多参数,如峰值电压、电压有效值、簡單平均值電壓、電壓波峰系数、電壓各次諧波分量、電壓THD等,有些参数看了手册也实在不知如何编程实现测量,能指导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