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如何产生10k的占空比可调方波?【恢复】

楼主(2009-01-15):
rt,给出例程,谢谢。还有计时器1/3的通道比较输出模式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
各寄存器的值自己算好写进去就是了,不想用中断就不要开相应的中断允许。

楼主:
o,那我只好另找办法了。那比如要产生100hz,20%的占空比要怎么做〔不用中断〕

网友:
频率10K,则周期100μs。

占空比1/1000,则DUTY为100ns;

占空比 1/990,则DUTY为101ns;

占空比 1/980,则DUTY为102ns;

占空比 1/970,则DUTY为103ns;

占空比 1/960,则DUTY为104ns;

所以别说调节到1/10000了,从1/1000调节到1/990都没有办法实现——哪个单片机能实现1ns的时钟?

楼主:
占空比基本上都是±10来调,即1/990这样。范围在1/50~1/10000〔大概〕

网友A:
频率10K,则周期100μs,占空比1‰,则DUTY为100ns。

如果占空比步进1‰,则DUTY步进100ns;如果占空比步进0.5‰,则DUTY步进就是50ns;如果占空比步进0.1‰,则DUTY步进就是10ns。

我现在怀疑的是,楼主所说的“1/1000左右”,到底“左右”到什么程度,细粒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
啃!

写程序验证

写程序就这样

楼主:
我就是那里看不明白..是有,不会用……

网友:
128应该有PWM模式的

比中断好多了

仔细阅读手册,只要设置几个寄存器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 没办法..新手..   我用中断只能做到几十hz..

网友:
16位定时器的PWM模式?

AVR我不熟悉

这个问题太初级了。。。。

楼主:
谁能说一说怎么做,想法也行..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己顶  占空比在1/1000左右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A:
频率10K,则周期100μs,占空比1‰,则DUTY为100ns。

如果占空比步进1‰,则DUTY步进100ns;如果占空比步进 ...

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频率占空比可调的方波的问题:要求做一个频率在10hz到1500hz可调方波,要求步进在0.5hz,用mega64做的话,相位修正pwm、相频修正pwm、快速pwm 与运用定时器的普通模式(即利用中断去重新赋值和翻转)相比,那个更有优势?另外,除了这几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吗?
ps实验还要求占空比可调,步进百分之一。。

网友:
1500Hz方波的半个周期为333.3333μs、1499.5Hz方波的半个周期为333.4445μs——定时器的最小分辨率至少要达到111ns的程度,也就是说,定时器的计数时钟最低需要达到9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