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流水灯的问题~请教傻孩子了···好几天了【恢复】

楼主(2009-01-15):
本人刚刚从mega16转向128

没想到一开始就弄了两天的流水灯;

检查许久··没有硬件的问题

那么就是软件的··

试验1: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DDRD=0xFF;

while (1)

      {

        PORTD=~PORTD;

        delay_ms(10);

      };

}

*************************************这段程序是亮的

然后,按照马潮老师的书: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PORTD=0xFF;

DDRD=0xFF;

while (1)

      {

        PORTD=~PORTD;

        delay_ms(10);

      };

}

可以生成hex,下载,仔细看了··很暗很暗的闪··?把延时加到1000ms也是很快的暗闪一下··很难看清楚,然后1000ms一个闪····然后,用avr studio调试,完全可以,单步运行OK

还有这个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osition=0;

     DDRD=0xFF;

     while(1)

     {

       PORTD=~(1<<position);

       if(++position>=8)

       position=0;

       delay_ms(50);

     };

}

也是调试可以,实际的硬件不亮···

难道128和16那么大的区别。。。。

128达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osition = 0;

    PORTC=0xFF;

    DDRC=0xFF;

    while(1)

    {

        PORTC= ~(1<<position);

        if(++position>=8) position = 0;

        delay_ms(20);

    };

}

这样同样的程序在16完全OK···

补充··

小弟用CVAVR···完全是马潮老师的忠实读者··

网友:
不慌哈,楼主。

1.不要怀疑电阻,你是买的开发板,只要设计他的人不是太笨,这个电阻的数值会八九不离十的。

2.如果你搞不清楚程序为什么不对,最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例如:

while(1)

{

 PORTD=0xFF;

 delay1S();

 PORTD=0x00;

 delay1S();

}

如果这个程序通过了,再往下做。

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时钟硬件、时钟熔丝设置、端口相关的初始化设置……

网友:
你写个程序,让所有的I/O输出高电平,接在小灯上,看一下他的状态,我想会不会是芯片引脚有问题了

楼主:
都试过了··难道是我买的开发板上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10mS你的眼睛能看出来吗?改成秒级别的!

网友:
更换引脚上的限流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