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48制作一个8比例1开关9通道PPM_OUT(编码器)来改制FTC6通道遥控器来遥控四轴飞

楼主(2009-01-15):
但有1个技术问题?每一帧不是20mS,每一帧是要21mS,PPM解码器(接收器)可否能解码?

本贴被 and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3:37:24.

网友:
阿莫有空關注四軸了嘛﹐看來雕刻機很順了。

TO:夏风

我覺得樓主現在主要是想改造控﹐接收機不改﹐用現成的﹐只是把發射的信號都搞成比例的通道﹐可能開關的對他來說不夠用﹐這樣改控只要把原來編碼的MCU改造下﹐輸入(操縱杆等)輸出(調制\發射等)都不改﹐這樣工作量不是很大﹐而且有國外開源的可以參考。

你分析得不錯﹐但像你那樣改﹐工作量比樓主的大得多了﹐而且不通用﹐樓主的方案通用性比較強的。再說﹐現在能自主導航的飛控系統都是地面控制站可以控﹐但也是有傳統的RC收發通道﹐為什么呢?

我覺得沒有必要什么都要自己做﹐很多時候都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我對于自己的四軸也是這樣想的﹐在很早前我就做了一批PCB﹐但什么都要從頭做﹐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知識都是有限的﹐等你做出來﹐人家的系統早就更新几代了﹐比你做的也先進多了﹐我現在的想法是先把德國人的這個自己仿出來﹐但不是單純的仿﹐一定要結合國內的情況﹐比如在國內不通用的﹐在國內性價比差的﹐就要改進﹐在仿出來后﹐再根據自己的應用進行相應的改進。

网友:
【2楼】 pitolan

    对于普通的航模来说,遥控器是重中之重。普通航模把模型--人眼、脑、手--遥控,组成了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模型大部分的动作都需要人的操作来实现,对人员的操作技能和熟练程度有很高的依赖性,一不小心模型就可能坠毁。四轴的机体结构简单和不同于普通航模的飞行方式,再加上自身搭载有相对功能完善的姿态测控设备,已经具备保证自身平衡的能力。只需要用遥控给它发送操作信息,由飞控系统通过相应的调节来实现人的操作意图就行了。四轴的特殊结构和飞行方式决定了它不同于传统航模,如果还按照传统航模的操作思路来控制四轴飞行器,那它只是个比普通航模姿态稳定性好一些的怪物,要速度没速度要3D没3D,操作技巧和可玩性还不如普通航模。

本贴被 hn_ny_dx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00:09:32.

网友:
能解,接收端最终是个 移位寄存器,然后并口输出

网友:
这个BLOG可以看下

http://blog.ednchina.com/klsen/10934/category.aspx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说是18~20ms也有说15~20ms一个周期的,每个周期传送N个通道,每个通道用脉宽为1ms~2ms的正极性脉冲来表示控制量,但没看到低电平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呢?还要请教下楼主了。

TO:1楼,不知道你认为用数传和遥控器哪个可靠性高呢?

网友:
即然这样你还不如用M48+数传模块,都改到这种地步了还在用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