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特性对比(扫盲) 【恢复】

楼主(2009-01-15):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特性对比(扫盲)

网友:
3楼是不是把两种电机说反了?

网友:
【6楼】 cslee

如果你是学电气工程电机专业,你可以与我电话联系,我会给你每条满意的答复:TEL:13806141288.

**插补**是指X,Y二轴联动时的插补.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22:02:56.

网友:
看了下,好象挺NB的,没看出精度受影响,所以很奇怪的问一句,直流伺服电机直驱,如何保证单步步长足够细以及力矩足够大?

网友:
对【3楼】 jiangzhong 发表的说法我有很不同的看法

您的说法:伺服电机插补时效果不如步进电机!

不同见解:伺服是跟随的意思,伺服马达就是希望马达能依指令讯号作位置、速度或扭力的跟随控制,何来” 插补时”,您说的应该是指用微步进驱动方式将步进驱动讯号切割细分,以得到较平顺的运转及理论精度的提升(机械精度还是要看马达的积磁角度),建议您找本马达的书,了解一下马达分类及特性,尤其是永久磁石同步马达这一部份,相信对您建立正确观念会有很大的帮助。

您的说法:步进电机输出力矩为主,伺服电机输出速度为主.

不同见解:步进电机因有”切换一次线圈的通电方式,马达转子会转动某一固定角度”的特性,所以都是拿来做位置控制为主,伺服电机通常有位置、速度、转矩三种控制方式,而且可混搭(如「速度-转矩」同时控制等),如果只做速度控制,交流马达一般都用变频器控制感应电机,直流马达则以PWM控制较多。

您的说法:伺服电机有低速限制,步进电机没有.

不同见解:这种说法更夸张了,步进马达加速曲线都会有共振区,所以一般控制都会限制最低运转频率,又因为高速运转时无可避免的磁滞效应,所以高速给予运转讯号后扭力会大幅下降,造成失步,一般设计都在1500rpm以下,较好的可达2000-3000rpm,不过扭力都会大幅下降,而且价格惊人;伺服电机是在停止时有hutting的问题,早期设计的伺服电机因回授补偿的问题在马达停止时会有+-1~3count的补偿误差,造成停止时转子轴心震动,早期都是减低响应速度或加大停止定位误差值解决,现在都在驱动器做了,+-1count都是基本要求,高速运转特性与精准的转矩、速度控制都是步进电机望尘莫及的,而且定位控制的精准度远大于步进电机,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价格较高。

您的说法:交流伺服电机是是带编码死循环的大角度的步进电机.(极对数少)

不同见解:您这种说法也有相当的错误,伺服电机一定有「回授」,但回授不见得一定是”带编码”,玩具模型内的舵机马达基本上也可称为伺服电机,只是用一个简易的可变电阻电压当回授信号,编码器的确大量使用在日、美、欧系的伺服电机,但美、欧系的高级伺服电机有很多都是模拟回授的喔,而且精度、价格都大幅超越”带编码”的型式,主要是因为编码器精度提高不易,现在作2的20次方等级的就不多了,再上去就有制造困难的问题,所以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伺服电机编码器都在2的15-18次方等级,另外,极对数是步进电机的先天限制,步进电机的机械定位精度决定于极对数(也就是所谓的几相、几步/圈,最便宜的约两相200步/圈),伺服电机控制模式不同,没有人在讲极对数的(可参考各著名厂商datasheet就知道了)

无意笔战,只是怕错误观念误导网友,特此提供不同意见,如有前辈先进另有卓见,请不吝指导,先谢谢啰

本贴被 csl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9,12:39:36.

网友:
论效果伺服电机肯定是比步进电机好的,但机械结构复杂是要命的缺点,我还没看见过不需要减速齿轮的伺服电机系统,但步进电机却是经常使用"直驱".

我的不需要减速齿轮的伺服电机系统,直流伺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2MTEwNDQ=.html

楼主:
静观其变,静学其精

网友:
cslee

你是台湾的?

网友:
论效果伺服电机肯定是比步进电机好的,但机械结构复杂是要命的缺点,我还没看见过不需要减速齿轮的伺服电机系统,但步进电机却是经常使用"直驱".

网友:
顶,回去再去看一下电机与拖动,

网友:
伺服电机插补时效果不如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输出力矩为主,伺服电机输出速度为主.

伺服电机有低速限制,步进电机没有.

交流伺服电机是是带编码闭环的大角度的步进电机.(极对数少)

本贴被 jiangzho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7,00:07:53.

楼主:
2009官员第一牛B语: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ccav焦点访谈播出取消养路费后,天津五年来与养路费捆绑收取的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却并未随之取消,每辆车每月每吨收取110元。记者追问天津市政公路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这笔款项的去处时,该处长曰: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网友:
伺服电机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高

网友:
回11楼是位置控制模式,脉冲位置决定编码盘位置,不过容深只有+-128步。

网友:
to 【7楼】 rainyss ;【10楼】 cbcb128

伺服电机直驱非常常见,最简单的例子:机床电主轴

我身边3台机床的传动都是伺服电机直驱的

以上我说的都是交流伺服

本贴被 h2feo4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1,23:03:05.

网友:
楼上所有朋友哪几位是电气工程电机专业毕业的?

网友:
同意 【13楼】 Friendz

3楼的说法有问题

网友:
放心,不会说反的!

网友(2016-04-24):
这样的图表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