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电动车充电器分析,感觉挺有味道,立此存照。【恢复】

楼主(2009-01-16):
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一台电动车充电器,因为之前没搞过这个东西,从网上拉了一东西,细细分析,感觉挺有味道,立此存照,大家分享。

电动车充电器电路都是很通用的,这里主要分析一下三阶段充电器的工作原理:(如有误请指教)

1、恒流充电:当电池电压<44.0V 时,U5A的反相端的电位大于0.27V,U5A输出低电平,D17导通,U4(TL431)不起作用,以恒流充电(标称1.8A)。同时U3A的同相端大于0.064V,输出高电平,D13发光,指示充电进行中。

2、恒压充电:当电池电压到达44.0V时,U5A的反相端的电位小于0.27V,U5A输出高电平,D17截止,U4(TL431)工作,输出电压不变,进入恒压充电阶段,W1可以细调充电器的恒压充电电压值。此时充电电流将逐步降低。同时U3A的同相端大于0.064V,输出高电平,D13发光,指示充电进行中。

3、涓流充电:当电流降低到0.42A时,U3A的同相端小于0.064V,输出低电平,U3B输出高电平,D14发光,指示充电进行中。转入浮充,此时电池已基本充满,可以停止充电了。

以下是很通用的3842+358(或者是324)的充电器原理图:

以下是3条曲线的测试,对比一下更容易理解充电原理。

充电电流曲线

恒流放电电压曲线

充电电压曲线

以下是所用的开关电源芯片资料: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支持~~~

网友:
抢个板凳

网友(2010-04-21):
芯片控制的呀

网友:
我早就用UC3909了

网友:
图看不清~

网友:
3842我有几片,很经典的电流控制PWM芯片.

网友:
这个有用 记号一下

网友(2011-04-19):
mark,呵呵老孟也支持啊?

网友(2011-08-18):
标记 很好

网友(2011-11-02):
就是赞叹像楼主一样的前辈的做事风格,认真,顶

网友:
做个防水的充电器

网友:
充电电流曲线
纵轴标的充电电压,电压怎么下降呢?
应该是充电电流吧?

网友:
支持 一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恒流充电:当电池电压<44.0V 时,U5A的反相端的电位大于0.27V,U5A输出低电平,D17导通,U4(TL431)不起作用,以恒流充电(标称1.8A)。这句话看不懂!为什么电压小于44v会出现反向电压大于0.27v?还有D17导通光耦就导通了,那样不是会是开关管截止!不知道怎么个恒流法!高手指点!

网友A(2012-01-21):
我家的电动车(爱马骏)的充电器也出了问题,能充电器,充电电压有,但就是不会停,不是用358,是用324的,也没有看到431,查了半天,还没有找出问题在那.有那位朋友有过类似的,给支下招.多谢.

网友(2012-04-11):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电动车(爱马骏)的充电器也出了问题,能充电器,充电电压有,但就是不会停,不是用358,是用324 ...

很有可能是电池用久了老化失水引起的。必须更换电池。加水可以延长使用时间,治标不治本。加水多了就报废,适量加水,用定时器。否则容易过冲烧电池

网友:
所谓的三段式就是个噱头,电池的充电电压单个在14V就可以充满电池,这个电压还不会引起电池的水电解,对电池寿命很有好处,市场上的充电器硬要用14.8V的电压充电,做成所谓的三段式的噱头,造成电池非常容易失水,而提前报废。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充电原理

网友(2013-10-08):
电车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