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雕刻机用来搞什么? 【恢复】

楼主(2009-01-16):
看了新雕刻机,好漂亮,也想拥有一台,不过我就是不知道有些什么用途。

网友:
to 【7楼】 armok 阿莫

四轴一般就足够了,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晕一下。3轴的最多只能雕浮雕,“硅胶MM”怎么雕?要四轴还是五轴还没搞清楚。

网友:
楼上的想开成人用品店?

楼主:
恩。最想雕的还是硅胶MM。

网友:
1. 可以雕电路板。

2. 可以雕塑料零件给外甥修复玩具。

3. 可以雕个八卦,挂在门口挡煞,哈哈。

4. 可以雕个硅胶的MM。

5. 还有很多东西你都能雕,就看个人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