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三轴怎么样,我把直流伺服全改步进电机 【恢复】

楼主(2009-01-16):
上次去浙江台州买机械手时还买了一个三轴,大家参谋参谋,我现在已经将三个直流伺服电机改成步进电机了,稍微动了动,这个里面的导轨丝杆都不错,下次传点详细的图片上来。

三轴1 (原文件名:PICT0352.JPG)

三轴2 (原文件名:PICT0353.JPG)

三轴3 (原文件名:PICT0357.JPG)

三轴4 (原文件名:PICT0360.JPG)

三轴5 (原文件名:PICT0365.JPG)

三轴6 (原文件名:PICT0367.JPG)

三轴7 (原文件名:PICT0368.JPG)

楼主:
直流伺服是安川的,没有驱动器,步进的话也就像shyany说的,容易驱动。

网友:
是不是步进容易驱动?

网友:
伺服改步进,图啥呢?

楼主:
电流还没有测试过,我这个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我也没最后确认,应该精度不错,安川的产品。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是多大电流,电压的?

我用7字型直流减速电机直径36MM,加个自制的编码器,75线的能到1100圈/分不失步,当然要仔细调光电管。

楼主:
电机我想做主轴,这个声音很小,质量应该非常好,暂时还不想卖...

楼主:
我买入时的价格2K,我是自己去买机械手时看到的,当时只有一个,就买下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0db1-c865e7f2258ed248c453d4e233719f9f.jhtml

就是这家店,你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请看我仿制的直流伺服驱动,你哪三个电机想卖吗?

http://u.youku.com/cbcb128

网友:
z这套3轴多少钱买的?还有么我也想买,麻烦老兄答复一下,谢谢!

楼主:
我买了二手的步进和步进驱动器,大约总共大约600左右,先不谈钱的事情,大家看看这个具体用在哪里最好,大家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
如果编码器都全的话,买几个二手的驱动应该比换步进便宜,二手的驱动也就400左右,3个1200,换步进的话3个好点的57步进600多,3个步进驱动最少600,加一起也是1200,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