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串口通信问题,拜托各位帮忙,将完整C程序附上,能发不能收!!!!【恢复】

楼主(2009-01-16):
 串口通信,与PC机通信,可以发送但是不能接收,以下是我的程序,请指教啊!!!!

   void interrupt ISrR(void)

  {

    if(RCIF&&RCIE)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RCIF=0;

        PORTC_2=!PORTC_2;   //指示灯的作用,发现只能进一次中断,在上电的时候

        if(OERR)

         {

              CREN=0;CREN=1;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j;

   SPBRG=25;   //波特率设为9600

   TXSTA=0x24;//使能发送

   RCSTA=0x90;// 使能接收

   RCIF=0;    //清零外部中断

   GIE=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TRISC=0x00;//将PORC定为输出

   TRISB=0x20;//将PORB RXD 设为输入口,TXD 设为输出口

   PORTC_2=0;

   PORTC_4=1; //485通信片选,发送使能

      for(j=0;j<3;j++)

          {

          TXREG=0x69;

          while(!TRMT);//如果发送在正在进行,那么等待

         }

  PORTC_4=0; //485通信片选,接收发送使能

  RCIE=1;    //使能接收中断

  while(1); //等待接收中断

 }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看啊~~~

网友:
9615是可以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改关掉的寄存器没关,比如AD,比较器,IO一定要设置成数字IO。中断里面注意读走RXREG,不管你怎么处理。

楼主:
具体问题说明:

    小弟用的是4M晶振,9600波特率,实际波特率9615,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还有 接收中断    在上电时会进入,之后再也不会进入中断,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0-12-13):
加下以下两句: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网友:
哥们,从中断返回之前别忘了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2011-01-15):
TRISB=0x20;//将PORB RXD 设为输入口,TXD 设为输出口
这句也不对,手册上说RXD与TXD都要设置成输入的

网友(2011-10-10):
进入中断后必须将RXREG寄存器的值读出,下一次接收中断才能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运行后,检查中断标志是否有效!

网友(2012-11-09):
在690的数据手册中提到这个:If the RX/DT pin is shared with an analog peripheral the analog I/O.function must be disabled by clearing the corresponding ANSEL bit.
所以楼上那位大哥是正解。

网友:
我也是被这个问题受困很久,看到radarOV123 的
加下以下两句: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后立刻见效。再回头看690的datasheet,结果人家是提到这点的。看来看书不能马虎。

网友(2014-10-24):
怎么代码前面那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