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崩溃的AT91SAM7S64的定时器中断问题【恢复】

楼主(2009-01-16):
从早晨开始一直在调AT91SAM7S64的定时器中断,就是用定时器定时1S,然后产生中断实现二极管闪亮,中断已经实现,但是进一次中断后,定时器就不再产生中断了,让我近乎崩溃,哪位朋友指点一下啊,源码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dbgu.h"

unsigned char  m=0,n=3;

/********************************************************************************************************

** 函数名称:DelayNS()

** 函数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NS(unsigned long  dly)

{

unsigned long  i;

for(; dly>0; dly--)

for(i=0; i<60000; i++);

}

/********************************************************************************************************

** 函数名称:cuowu()

** 函数功能:警报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cuowu (void)

{

while(1)

{

DelayNS(50);

*AT91C_PIOA_ODSR&=0x00000002;

DelayNS(50);

*AT91C_PIOA_ODSR|=0xfffffffd;

}

}

/********************************************************************************************************

** 函数名称:time_init()

**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_init(void)

{

*AT91C_PMC_PCER=(1<<12); // 打开电源

*AT91C_TC0_CCR=0x01;

*AT91C_TC0_CMR=((0x1<<15)|(0x2<<13)|0x4); // 波形模式 up带RC比较 1024分频

*AT91C_TC0_RC= 65000; // 这里在晶振18.432时正好是 1秒钟

*AT91C_TC0_IER=(0x1<<4);//使能RC比较中断

*AT91C_TC0_CCR=0x04; // 启动定时器

}

/********************************************************************************************************

** 函数名称:TC2ISR()

** 函数功能:中断执行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C2ISR_c_irq_handler(void)

{

if(n%2)

{

*AT91C_PIOA_ODSR&=0xfffffffd;

}

else

{

*AT91C_PIOA_ODSR|=0x00000002;

}

n++;

*AT91C_AIC_EOICR =0x01;   /* 结束中断 */

}

/********************************************************************************************************

** 函数名称:AIC_init()

** 函数功能:中断初试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IC_init(void)

{

AT91C_AIC_SMR[12] = (0x0|(0x3<<5));       //优先级最低,沿边触发

AT91C_AIC_SVR[12]=(unsigned int)TC2ISR_c_irq_handler;    //中断入口

*AT91C_AIC_IECR=(1<<12);//系统级使能TC2中断

}

int main( void )

{

*AT91C_PIOA_PER=0xffffffff;                      //PIOA作为I/O使用

*AT91C_PIOA_OER=0x00000006;                       //PIOA1-2输出使能

*AT91C_PIOA_OWER=0x00000006;

*AT91C_PIOA_SODR=0xffffffff;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AIC_init();                         //初始化中断

while(1)

{

DelayNS(30);

*AT91C_PIOA_ODSR|=0x00000004;       //熄灭

DelayNS(30);

*AT91C_PIOA_ODSR&=0xfffffffb;       //点亮

}

}

网友:
感觉国内用at91sam7s的人好少

at定时器这个玩意比较变态,每次进中断以后都要读一下SR来清除SR,否则中断就阻塞了

定时器中断要这样写

void TC2_Int_Handler(void) __irq

{

        // Read TC_SR to clear it

        DWORD dwKeyPort = AT91C_BASE_TC2->TC_SR; // 没这句是不行的,没这句中断只能玩一次

        AT91C_BASE_TC2->TC_CCR = AT91C_TC_SWTRG;

        AT91C_BASE_AIC->AIC_EOICR = 0;

}

楼主:
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解答,我按"Tomcat 菜猫"说的清除SR后,终于实现了能多次进入中断

为什么非要清空SR才行呢?AT真的太变态了,这个陷阱对于我来说实在太恶心了.

楼主:
太谢谢各位的解答了,我这就试试,谢谢!!

网友:
这是iar4.30下一个标准的工程例子,仔细对比下看看初始化和中断服务函数的写法,个人经验觉得你的中断函数不对 ourdev_592264.rar(文件大小:620K) (原文件名:AT91SAM7X256-TC-IAR.rar)

楼主:
哎!这问题竟然也没人回答,得学会自立了

网友(2009-09-10):
请问楼主改成怎样才好的啊 ?
我刚刚才接触,有点不明白

网友(2010-08-11):
extern void SpiADCUpdate(void);
extern void TimerCallback(void);
void timer0_c_irq_handler(void)
{
        int temp = AT91C_BASE_TC0->TC_SR;
        temp = temp;
        TimerCallback();
//        AT91C_BASE_ADC->ADC_CR = 0x2;
//        ADC_flag = 1;
//        SpiADCUpdate();
//        printfd("0");
}

extern OS_EVENT *semTimer50us;
extern OS_EVENT *semTimer2;
void timer1_c_irq_handler(void)
{
//        static int flag=0;
        int temp = AT91C_BASE_TC1->TC_SR;
        temp = temp;
        AT91F_AIC_Dis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1);
        OSSemPost(semTimer50us);
//        if(flag){
//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1);
//        }
//        else{
//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1);
//        }
//        flag=(flag+1)&1;
//        printf("1");
}
void timer2_c_irq_handler(void)
{
//        static int flag=0;
        int temp = AT91C_BASE_TC2->TC_SR;

        if(temp&AT91C_TC_LDRAS)
        {

        }
//        AT91F_AIC_Dis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2);
//        OSSemPost(semTimer2);
//        if(flag){
//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2);
//        }
//        else{
//                AT91F_PIO_Clear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2);
//        }
//        flag=(flag+1)&1;
//        printf("2");
}

void AT91F_TC_Open ( AT91PS_TC TC_pt, unsigned int Mode, unsigned int TimerId)
{
        unsigned int dummy;
        //* First, enable the clock of the TIMER
        AT91F_PMC_EnablePeriphClock ( AT91C_BASE_PMC, 1<< TimerId ) ;
        //* Disable the clock and the interrupts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DIS ;
        TC_pt->TC_IDR = 0xFFFFFFFF ;
        //* Clear status bit
        dummy = TC_pt->TC_SR;
        //* Suppress warning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dummy = dummy;
        //* Set the Mode of the Timer Counter
        TC_pt->TC_CMR = Mode ;
        //* Enable the clock
        TC_pt->TC_CCR = AT91C_TC_CLKEN ;
}

void TimerInit0(void)
{
        // Open timer0
        AT91F_TC_Open(AT91C_BASE_TC0,AT91C_TC_CLKS_TIMER_DIV2_CLOCK|(1<<15)|(2<<13),AT91C_ID_TC0);
        AT91C_BASE_TC0->TC_RC = MCK/8UL/100UL;//div:8 , 100Hz interrupt
        // Open Timer 0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TIMER0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timer0_c_irq_handler);
        AT91C_BASE_TC0->TC_IER = AT91C_TC_CPCS;  //  IRQ enable CPC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 Generate interrupt by software
        //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TC0) ;
        // Start timer0
        AT91C_BASE_TC0->TC_CCR = AT91C_TC_SWTRG ;
}

void TimerInit1(void)
{
        // Open timer1
        AT91F_TC_Open(AT91C_BASE_TC1,AT91C_TC_CLKS_TIMER_DIV1_CLOCK|(1<<15)|(2<<13)|(AT91C_TC_CPCSTOP),AT91C_ID_TC1);
        AT91C_BASE_TC1->TC_RC = MCK/2UL/20000UL;
        // Open Timer 1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1, TIMER1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timer1_c_irq_handler);
        AT91C_BASE_TC1->TC_IER = AT91C_TC_CPCS;  //  IRQ enable CPC
//        AT91F_AIC_EnableIt (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1);
        // Generate interrupt by software
//        AT91F_AIC_Trig (AT91C_BASE_AIC,AT91C_ID_TC1) ;
        // Start timer1
//        AT91C_BASE_TC1->TC_CCR = AT91C_TC_SWTRG ;
}

#if 0

void TimerInit2(void)
{

        // Open timer2
        AT91F_TC_Open(AT91C_BASE_TC2,AT91C_TC_CLKS_TIMER_DIV1_CLOCK|(1<<15)|(2<<13)|(AT91C_TC_CPCSTOP),AT91C_ID_TC2);
        AT91C_BASE_TC2->TC_RC = MCK/2UL/20000UL;
        // Open Timer 2 interrupt
        AT91F_AIC_Configur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2, TIMER2_INTERRUPT_LEVEL,AT91C_AIC_SRCTYPE_INT_HIGH_LEVEL, timer2_c_irq_handler);
        AT91C_BASE_TC2->TC_IER = AT91C_TC_CPCS;  //  IRQ enable CPC

}
#endif

网友:
老外的代码唯一没看懂的地方,就是计算rc触发时间长度,,只看见一个100hz 的提示,然后我反着算,觉得不对,arm可是有48mhz呢,用2分频的话,每个间断也得有0.03us啊? 然后就开始迷糊了,特别是UL这个单位,,,,恐怕得找到定义。。

不过老外写的蛮容易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