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在网上买一个机器人,连玩带学习,不知道可不可以【恢复】

楼主(2009-01-16):
我是在逛淘宝的时候发现的,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呵呵,就是那个大谷机器人(怕有广告嫌疑,地址我就不贴了)

我精通高级语言编程,C没有太过深入的学习,但是学习C绝对没问题,不过做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我是学习通信的,对电路,单片机有一定了解....(仅仅是了解,万恶的应试教育啊...).....

淘宝上写的功能:

A, 与PC实现红外通讯,C/C++可反复编程,自动控制,线性追踪即车底自动寻轨,追踪光源,按程序上的动作实现精确行走,唱歌,机器人走迷宫,感应人的身体后可后退;

C,对软,硬件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其它功能等。(我很纳闷,为啥没有B就直接C了...)

一套小车+RS232+RS232连接线+光盘+六角扳手,298块

请各位高手上眼,帮我参谋一下,其实我想学着做一个,但是又不知道该买啥,这上面都是配套好的零件

网友:
楼上替换基本属实

另外楼主在石家庄,鉴定完毕

楼主:
新手啊....呵呵 还要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今天去了躺电子城 认识了一位老大娘,教了我好多基本知识....其中就有认识型号...呵呵

有一些元件找不到 他一他的经验给我替代了一下 各位高手帮我把把关 看看行不行

红外接收器SFH 5110-36  他给我找的是536AA51 811C 三个脚的(四个脚的空隙,但是中间缺一个),头是黑色扁平四方体,正面有一个半圆柱

红外发光二极管SFH415-U  这个给我的是普通的红外发光二极管 ,没有型号...白色透明的....

光感器SFH300  用的是光敏二极管,没有型号...

扁平光感器 LPT80A  同上也是光敏二极管

扁平LED IRL80A  普通红色LED

网友:
嘿嘿………………楼主被鄙视了啊!!!!!!!!!!!!!!!

网友:
100nF不就是0.1uf,或者叫104.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常见的电容

楼主基本功都还不够啊

网友:
用不着太讲究,你又不是制无线遥控

像三极管,买一包90xx的绝对够用

楼主:
终于找到清单了,贴出来:(只有电路部分的,机械部分的没有贴)

2 x 电动机 Igarashi 2025-02

1 x 二极管1 N4001

8 x 二极管1 N4148

4 x 三极管327/40或三极管328/40

4 x 三极管337/40或三极管338/40

1 x 集成电路 CD 4081 BE

1 x 处理器 ATmega 8L-8PC (已有程序)

1 x 红外接收器SFH 5110-36

1 x 红外发光二极管SFH415-U

2 x 光感器SFH300

3 x LED 5毫米 红色

1 x 双基色发光二极管 3毫米

2 x 扁平光感器 LPT80A

2 x 扁平LED IRL80A

1 x 晶体振荡器 8 MHz

2 x 电解电容 容量220μF 至少10V RM 3,5/10

4 x 陶瓷电容 100 nF RM 5,08

2 x 陶瓷电容 4.7 nF RM 2,54

1 x 100 Ω 1/4 W 5%

2 x 220 Ω 1/4 W 5%

4 x 470 Ω 1/4 W 5%

10 x 1 K Ω 1/4 W 5%

1 x 1 K Ω 1/4 W 1%

3 x 2 K Ω 1/4 W 1%

2 x 4,7 K Ω 1/4 W 5%

1 x 8,2 K Ω 1/4 W 1%

1 x 10 K Ω 1/4 W 1%

1 x 12 kK Ω 1/4 W 1%

1 x 16 K Ω 1/4 W 1%

1 x 20 K Ω 1/4 W 5%

1 x 33 kK Ω 1/4 W 1%

1 x 68 K Ω 1/4 W 1%

1 x 1 M Ω 1/4 W 5%

3 x 芯片座 14脚

6 x 碰撞检测开关

1 x 电池盒

1 x 电池夹子

1 x 跳线

1 x 跳线帽子

RS-232红外收发器由以下零配件构成:

1x RS232红外收发器电路板

3x 二极管 1N4148

1x 二极管 ZPD5.1

1x 三极管 BC547 A,B 或C 或BC548 A,B或C

1x 芯片 NE555N

1x 红外接收器 SFH 5110-36

1x 红外LED SFH415-U

1x 电解电容100μF 至少16V RM 2,5/6

2x 陶瓷电容100nF RM 5,08

1x 陶瓷电容680pF RM 2,54

1x 220Ω 1/4 W 5%

1x 470Ω 1/4 W 5%

1x 4,7KΩ 1/4 W 5%

1x 10KΩ 1/4 W 5%

2x 20KΩ 1/4 W 5% or better

1x 可调电阻10k 直立式 RM 2,5/5

1x 芯片插座

1x 9针插头 SUB-D

有一些器件实在是在淘宝上找不到,比如 陶瓷电容100nF 只有一家有货...为了几毛钱的电容还得花十几块的邮费....还有三极管327/40 ,光感器SFH300,淘宝上就找不到,看来只有明天去趟新华电子广场了...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需要买什么东西啊....所以才想这样的...

哪位高手能给我列下购买清单也行 先在此谢过了

本贴被 amao52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7,12:34:01.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你可以只买个底盘,电路完全自己做,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知识,祝你成功!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