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发射机上的操纵秆那里有卖?【恢复】

楼主(2009-01-17):
遥控发射机上的操纵秆那里有卖?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做?

网友:
我以前买过80元左右的ESKY LAMA4遥控器,里面有两个摇杆总成,还有电路板、外壳~

即便是只拆摇杆总称感觉也超值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去找找看有合适的没。

网友:
有便宜的十二块一个。只不过只有个光杆杆。那个球要自己弄。精度还可以。

网友:
吉林振华遥控卖过的,现在它卖的特价四通道100元,含接收机,你可联系看

网友:
淘宝唯一的一家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29d489a80e8f431c3122c168e7f7d71.jhtml?p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