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接收也接收不到数据,发送也发送不了数据。【恢复

楼主(2009-01-17):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

我现在用的是ATMEGA168单片机。5V供电。频率8M。

想使用它的串口进行数据传输。使用MAX232进行电平转换。使用中断方式。

以下是代码。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接收也接收不到数据,发送也发送不了数据。

想请Gorgon Meducer 傻孩子给看一下。谢谢!

#include "iom168v.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ctyp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Transmit:2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19

volatile float height=2.0;   //实际当前高度

volatile signed char h=12;    //设定高度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

  USART_Init();

  {

  }

}

void initialize(void)

{

  DDRB=(1<<PB0)|(1<<PB3)|(1<<PB5);

  PORTB=(1<<PB3)|(1<<PB5);

  DDRC=(1<<PC2)|(1<<PC3);

  DDRD=(1<<PD1)|(1<<PD2)|(1<<PD6)|(1<<PD7);

  PORTD=(1<<PD0)|(1<<PD1)|(1<<PD2);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0B = 0x00;

UCSR0A = 0x00;

UCSR0C = (1<<UCSZ01)|(1<<UCSZ00);

UBRR0L = 0x33;

UBRR0H = 0x00;

UCSR0B = (1<<RXEN0)|(1<<TXEN0)|(1<<RXCIE0)|(1<<TXCIE0);

}

void USART_Receive(void)

{

 h=UDR0;

}

void USART_Transmit(void)

{

  UDR0=height;

}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9-01-18,19:57:02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教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一个问题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谢谢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

网友:
……果然是硬件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

是串口封装做错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

谢谢!!

楼主:
现在直接将与电脑相连的DB9的2和3脚短接,在串口调试助手里面发送数据,可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仍然收不到任何数据!

请教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9楼】 jjj206

=======================

先将MAX232与单片机断开,然后短接单片机到MAX232端的发送和接受

网友:
【5楼】 sun_changdong

直接在物理上短接后,发送数据,可是还是没有返回.

我检查了硬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

你是短接哪里的引脚?

本贴被 jjj20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8,18:10:44.

网友:
232芯片……电路……串口线或者D型口……都有可能……你可以通过

逐个短接的方法定位

1、先短接计算机出来的D型口里面的2、3脚,看看有无返回

2、短接MAX232芯片到PC的输出端

3、短接MAX232芯片与单片机连接的输入端……

楼主:
好的!

我再检查检查硬件!感觉硬件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根据您的经验,一般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奇怪!

网友:
如果短接TXD引脚和RXD引脚就形成了回路,如果无法有数据返回,就是硬件问题。

这一点毋庸置疑。请你仔细检查……不要在软件上浪费时间了。

楼主:
直接在物理上短接TXD和RXD引脚后,发送数据,可是还是没有返回.

我检查了硬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如果发送后没有数据回来,直接在物理上短接TXD和RXD引脚,再通过上位机

法数据,如果无想通数据返回,则可确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

我按着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发送后没有数据回发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感觉这个地方真是奇怪!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你的初始化代码是没有错的,但是从你的程序中,我无法看出,你有任何发送数据的

操作(没有发送过任何数据),接收的数据也没有任何显示……

你应该修改代码,在void USART_Receive()里面做一个回发操作:

unsigned char TempUDR = UDR0;

UDR0 = TempUDR;

然后再电脑上利用串口大师,以9600的波特率发送任意数据,看有没有同样的数据回发

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