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知道NEC的芯片程序可以读取吗?(V850E/MA3)【恢复】

楼主(2009-01-17):
大家好,我想知道NEC的V850 型号是:UPDF0F3134AGJ FLASH的,能用什末办法从芯片里面读出程序!

1,确认能否读取  2,用什末器件,怎样读取?

谢谢大家,如果哪位高手知道的有别的办法可以直接找我合作,谢谢! 江生 13129285888

网友:
LZ想解密就是想解密嘛!什么美其名曰:"读取什么器件"

网友:
NEC单片机是不能读取的,所以解密很难

网友:
我怎么觉得LZ动机不纯呢...

编程软件NEC全系列都一样的,我没看到读指令

楼主:
我以前用RENESAS的芯片比较多,他们的芯片是可以读取的!

楼主:
更正一下:型号是:UPD70F3134A

大家好,我想知道NEC的V850 型号是:UPD70F3134AGJ FLASH的,能用什末办法从芯片里面读出程序!

1,确认能否读取  2,用什末器件,怎样读取?

谢谢大家,如果哪位高手知道的有别的办法可以直接找我合作,谢谢! 江生 13129285888

网友(2011-07-15):
读是可以的,我估计官方能搞定,你尝试联系下,估计一分钟内就读出来了,只是你可能花上千倍时间去找人帮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