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输出端能加上5V的电压吗?【恢复】

楼主(2009-01-17):
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能描述的清楚点吗?xd

网友:
你的7805会疯狂的,就像一山二虎一样。

网友:
没问题,坏不了

网友:
输入电源端如果超过5V,那么输出可以接5V,注意这个5V不能超过7805输出的5V。如果输入端电位比5V低0.7V,且对地阻抗很低,就不能接。

网友:
当然可以,但最好不要直接加上去,建议如果有两种电源一起给一个负载供电,最好是加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2010-06-18):
当然可以,但最好不要直接加上去,建议如果有两种电源一起给一个负载供电,最好是加二极管隔离一下。
如何隔离,请细说。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没做过实验

网友:
7805的输入电源如果低于5V,不知道输出是多少V?是仍然保持5V还是输入减去一个压降?

网友:
可以用,一直这样用,但是不要太高

网友:
设计过这样的电源,没问题。但从理论上来说,要注意压差。